C8051F单片机驱动触摸控制芯片ADS7843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用单片机C8051F340对触摸屏实现触摸功能,在对触摸控制芯片ADS7843进行操作时,返回的不是触点的正确坐标,X,Y显示的坐标都是0XFFFF。
      望有经验的人能帮下忙,谢谢!

网友A:
明显的都没有连通吧,可能通信都没有搞对吧

网友B:
苍天,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

最大的可能就是程序错了,不管ADS7843是IIC,SPI,UART,通信时都至少有应答,你现在能正常通信得到0XFFFF,也就是应答应该收到,或者你的程序即使没有应答,也能通信。

不管是什么,估计至少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也知道是程序问题,但我改来改去还是老样子,希望以前做个这个方面或者碰到过此类问题的人能帮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