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10分,求最佳算法。

楼主(2011-05-05):
有下面结构STRUC_a [ ] 这么一组数,现在要求把中间5个0删掉,用后面3组数前移补充,也就是最后结果成了1,2,3,0,0,4,5,6,0,0,7,8,9,1,0,1,3,5,0,0,2,4,6,0,0,2,4,6,0,0,3,5,7,0,0,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有几种算法?哪个是最佳?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

、、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没看懂题目,你自己好好看看,题目对吗?

网友B:
我也没有看懂

网友C:
我也没看懂

楼主:
等我显示证明一下,题目是对的。就是1,2,3……在内存里显示01,02,03……

、、

网友A:
等我显示证明一下,题目是对的。就是1,2,3……在内存里显示01,02,03……

、、
引用 网友D:

更加看不懂!!!

说的神马?

网友D:
友情帮顶,俺也学学C语言,搞一个~~~ :lol

-----------------------------------------------------------------------------------------------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Text2.c ...
连接 ...
Program Size: data=50.0 xdata=0 code=284
创建 HEX 文件 "333" ...
"333" - 0 个错误, 0 个警告。

-----------------------------------------------------------------------------------------------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输出---->{{1,2,3},{4,5,6},{7,8,9,1},{1,3,5},{2,4,6},  {2,4,6},{3,5,7}};

void main(void)
{ char n;
  char *p1, *p2;
  p1=(char*)(&(STRUC_a[2].arr1[0])), p2=(char*)(&(STRUC_a[3].arr1[0]));
  for ( n=15; n>0; n--)
    { *p1++ = *p2++;
        }
}

楼主:

挺清楚的。

怎么贴不了图了?——添加附件总是出来个窗口挡着。

网友D:
空函数是

-----------------------------------------------------------------------------------------------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Text2.c ...
连接 ...
Program Size: data=44.0 xdata=0 code=183
创建 HEX 文件 "333" ...
"333" - 0 个错误, 0 个警告。

-----------------------------------------------------------------------------------------------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输出---->{{1,2,3},{4,5,6},{7,8,9,1},{1,3,5},{2,4,6},  {2,4,6},{3,5,7}};

void main(void)
{ ;
}

网友D:
多用了 data=50-44=6 ,   code=284-183=101

楼下请继续~~~ :P

网友D:
再优化一下~~~
-----------------------------------------------------------------------------------------------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Text2.c ...
连接 ...
Program Size: data=47.0 xdata=0 code=246
创建 HEX 文件 "333" ...
"333" - 0 个错误, 0 个警告。

-----------------------------------------------------------------------------------------------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输出---->{{1,2,3},{4,5,6},{7,8,9,1},{1,3,5},{2,4,6},  {2,4,6},{3,5,7}};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char idata *p1, *p2;
  p1=(char*)(&(STRUC_a[2].arr1[0])), p2=(char*)(&(STRUC_a[3].arr1[0]));
  for ( n=15; n>0; n--)
    { *p1++ = *p2++;
        }
}

网友D:
多用了 data=47-44=3 ,   code=246-183=63

楼下请继续~~~ :P

楼主:
123jj就看懂了。正是这个意思。

可惜我贴不了图了。以前能贴。还是网站的问题?各位能贴吗?

我用的data=46.0   code=255

先感谢123jj,从你的程序学到不少东西。最提个意见:你的程序需要自己数被移动的个数,所以不能作为库函数通用。——例如结构长度不是5的时候,还要改程序?C是做模块复用的,我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调用你的函数?例如有100组数据,每组27字节,我总不能用27*X来决定移动元素字节数?

、、

网友E: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原始数组结构变量:
a [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要求:
去掉中间全零的{0,0,0,0},然后其他补足5个成员(char  arr1[5]),输出:
{1,2,3,0,0},{4,5,6,0,0},{7,8,9,1,0},{1,3,5,0,0},{2,4,6,0,0},{2,4,6,0,0},{3,5,7,0,0},

如果是这样,
1. 倒数第二个{2,4,6,0,0}不知从何而来~云里雾里。
2. “中间5个0”在哪里?

楼主:
123jj结论正确。理解力高。敬佩。

回15楼,倒数第二个(2,4,6,0,0}结构初始化的时候就在那了。注意移动后数组长度并未改变,倒数第二个数如若不是{2,4,6,0,0}应该是什么?

、、

楼主:
13楼的图怎么贴的,教教俺。

俺现在“高级回复——添加附件”总出来那个“文件尺寸小于5M……”窗口挡着;——以前这窗口位置在“添加附件”上方;不会是俺17"显示器太小的缘故?

、、

网友E:
原来如此,我也理解了。

楼主:
为何123jj的程序修改一下就没有正确结果了?

for ( n=5; n>0; n--)
    { *p1++ = *p2++;
        }

、、

网友F:
老大,你白占了个好名字.连个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这题目应该让以前的某位大侠给你解答.很容易.
单片机不建议这么玩.浪费字节.
并且前面的算法不通用.都知道第三个是0了.还有什么可玩的?

初始化数组的时候就把他扔了算了.
其次用单片机去做这个,没什么可玩的.算法很死.也没听icache也没有dcache.
纯算法,你也不通用,没法算

网友G:
看懂的是神

网友H:
看了几遍,还是不懂,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

楼主:
看不懂就对了。这是《数据结构》教材最基础的数组元素删除函数问题。优点……
缺点是要移动多少元素。——这叫线性表的顺序存储。

然后是链表,优点是不需要移动元素,缺点是……。——这叫线性表的链式存储。
两者优缺点互补。

由此入门《数据结构》了。

所长应该来讲课了。

、、

楼主:
123jj是神?
我能否在简化一下,都可以的;多多指教。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输出---->{{1,2,3},{4,5,6},{7,8,9,1},{1,3,5},{2,4,6},  {2,4,6},{3,5,7}};

void main(void)
{ char n;
  char *p1, *p2;
  p1=& STRUC_a[2]; p2=& STRUC_a[3];
  for ( n=15; n>0; n--)
   *p1++ = *p2++;
while(1);
}

、、

网友H:
终于理解了,真不容易啊。一般来说,单个成员不常用结构体,而且还是一个结构数组。
(1)这是一个结构数组,有点像二维数组,[7][5]。
(2)初始时是省略了0,完整的是{{1,2,3,0,0},{4,5,6,0,0},{0,0,0,0,0},{7,8,9,1,0},{1,3,5,0,0},{2,4,6,0,0},{3,5,7,0,0}}
(3)要求就是,把中间5个0的那一成员删掉,后面3组向前移动。前面的解法是设2个指针,移动3*5个元素。

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没运行
for(i=2;i<5;i++)
{
      for(j=0;j<5;j++)
     {
            STRUC_a[i].arr1[j] = STRUC_a[i+1].arr1[j];
     }
}

网友I:
123jj的算法与五个零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楼主认为该算法可行,那根本就没必要在题目中提及五个零。
此外,楼主对问题的描述确实让人很难明白。

网友D:
123jj是神?
我能否在简化一下,都可以的;多多指教。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输出---->{{1,2,3},{4,5,6},{7,8,9,1},{1, ...
引用 网友D:

谢谢刘前辈指点,其实俺啥都不懂,最多了解一点皮毛~~~
您看,连这 p1=& STRUC_a[2];都不会写,
未尾 while(1);都遗漏,俺C语言考试一定不及格~~~ :lol

很久以前,在一个网站上,看到有网友组织搞开源的PLC,前后有两批人马在搞,最终都流产,无功而终,俺觉得这玩意儿超级简单,也跟着起哄,带头组织网友DIY开源的PLC,硬件有网友认领,下位机PLC监控主程序没网友站出来认领,结果没办法,对C语言一巧不通的俺,依靠抄书的一点小本事,抄马潮老师编写的好书《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中的C语言实例和写法,东凑西拼,搞了个PLC监控程序,分解释型和编译型2种,也算交了个差,没像前两批人马,无功而终,成为先烈~~~ :lol

那时,才对C语言大致有点了解,  到现在已忘的差不多了,都还给马潮老师了,呵呵 ~~~

网友D:
这次受匠人委托,组织搞个了开源的《DIY两轮平衡小车》,匠人非常热心,向二姨申请了DIY开源资金,再此表示感谢~~~

因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忙于俺的本职工作,救火与打杂,故一直没时间开工动手,感谢老王,二姨家的老王斑竹,一个激将法,让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从硬件设计、PCB布板与制作、元器件选购,机械零件定型定购到最后一刻,在21ic上海网友会上成功向网友们赠送。也让俺这个从没学用过,怎样用AD09布一块PCB板的俺,学会了如何使用AD09,  尽管很生疏,  但总算了解了一个皮毛而毛,再次感谢老王斑竹~~~

在二姨家认识您刘前辈也是一种缘,俺不知什么原因,您和俺未曾谋面的所长有什么过节,所长和您刘前辈的C语言都比俺强上数千倍,是俺学习的榜样,希望在二姨家,一切以和谐为大~~~

很想送您一套《DIY两轮平衡小车》,不知是否愿意接受?
您有什么火,希望您发在《DIY两轮平衡小车》上,搞出点名堂出来,真金实银的干一场,总比那些打口水仗贴强多了,将您的手艺和技能拿出来晒一晒,将是21ic二姨之福、网友之福、菜鸟之福。

网友F:
看数据结构都是7年前了.
最好的办法是redesign

把最后的五个搬过去.时间上最快.

你们以上所有楼的代码都有bug,就是最后那个数组没有init.仅仅往前复制了.残留数据还有副作用.

网友F:
题目的确还有错误.0结构后面是4组数据,而非三组.copy 15个数据是肯定得不到这个结果的.应该20个数据

建议楼主修改如下:

一个数组unsigned char a[x][5],如果全0,则需要删除,后面的往前补.在一个关闭idcache的32bit处理器上完成.要求速度最快,代码量最少.可以用x86汇编,不考虑多核心与多发射
样例
unsigned char a[4][5]={{0}, {1,2,3,4,5}, {0},{5,4,3,2,1}};
调用方式
void check(unsigned char **a, 4)
{}
返回结果
a[4][5]={{1,2,3,4,5},{5,4,3,2,1},{0},{0}}

网友D:
icecut大虾高见!

改的题目表达的是很清晰,只是修改了LZ的题意~~~ :L

网友J:
看这个表达的意思,看了半天没明白,实在看不下去了

难道搞技术的文字水平真的这么差吗?

网友J:
有下面结构STRUC_a [ ] 这么一组数,现在要求把中间5个0删掉,用后面3组数前移补充,也就是最后结果成了1,2,3,0,0,4,5,6,0,0,7,8,9,1,0,1,3,5,0,0,2,4,6,0,0,2,4,6,0,0,3,5,7,0,0,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
引用 网友D:

看的崩溃,,实在没看到中间有5个0,,倒是看到你输出结果有13个0

你上面的最后结果还这么多0,,你是指不输出东西还是就要输出0,,,如果不要输出,你就不要打0,不要担心别人看不明白。就和以前老师教的,不要写那么详细,不懂的看了也不懂,懂的不用这么废话也懂,,呵,我是不懂的

网友K:
数组的长度不能改变,全为零的那一组数不可能删了,只能移动位置或被别的数组代替。

网友:
我是新手,望多指教

网友:
只求积分,还下载点前辈的东西

网友D:
LZ意思表达明确,俺试着多写几个字,不知能否说清?

有下面一结构STRUC_a[ ],里面有这么一组数{{1,2,3,0,0},{4,5,6,0,0},{0,0,0,0,0},{7,8,9,1,0},{1,3,5,0,0},{2,4,6,0,0},{3,5,7,0,0}};

现在要求把中间第三组5个0删掉,用后面3组数前移补充,也就是最后结果成了{{1,2,3,0,0},{4,5,6,0,0},  {7,8,9,1,0},{1,3,5,0,0},{2,4,6,0,0},  {2,4,6,0,0},{3,5,7,0,0}};

附变化前和变化后的数据对比:
变化前数据:{{1,2,3,0,0},{4,5,6,0,0},{0,0,0,0,0},{7,8,9,1,0},{1,3,5,0,0},{2,4,6,0,0},{3,5,7,0,0}};
将上述蓝色字体的3组数据前移,复盖前5个绿色的0数据,得到下面红色字体的数据
变化后数据:{{1,2,3,0,0},{4,5,6,0,0}, {7,8,9,1,0},{1,3,5,0,0},{2,4,6,0,0}, {2,4,6,0,0},{3,5,7,0,0}};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 ]={{1,2,3,0,0},{4,5,6,0,0},{0,0,0,0,0},{7,8,9,1,0},{1,3,5,0,0},{2,4,6,0,0},{3,5,7,0,0}};

有几种算法?哪个是最佳?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

楼主:
34楼说的对,严格讲第3个结构是用后面的结构数据永久覆盖了。——没有备份contex。所以数据结构概念称为delete(  )。

数据结构中数组的长度可以动态增长改变——realloc( ),例如在LZ的结构数组中再插入一个或多个同类结构时,数组(顺序表)就要求必须动态增长了。

在C51中,realloc(),malloc( )等是申请Xdata内存的,所以LZ的初始结构就应建立在xdata区 xdata  struct。

、、

楼主:
  31#
icecut大虾高见!

改的题目表达的是很清晰,只是修改了LZ的题意~~~

123jj 高见,像这种题目,求的是算法 所谓算法和数据结构元素里的数据有什么关系?!——如若把所长,chunyang,版主这些高手请来看看,他们会关心123456后面有几个0 ?有几个0你能决定算法不同?有80个“0”算法也是一样!——写5个0只是为了调试时方便观看运行(覆盖,删除)效果。
          还有135,246,357等,纯粹是一堆便于观测,表示顺序表内容的随机数据,随便移动位置?那还叫线性顺序表么?

下面我写一个算法,看看和元素内容有关否?

main(void)
{
char  i;
i=2;
while(i<5)
{
STRUC_a [ i ] = STRUC_a[ i+1];
i++;
}
while(1);
}

和结构元素内容有多少个“0”有什么关系?!

待续……
、、

网友D:
请教刘前辈,这种写法大占用内存了吧?

编译如下: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Text2.c ...
连接 ...
Program Size: data=45.0 xdata=0 code=472
创建 HEX 文件 "333" ...
"333" - 0 个错误, 0 个警告。

---------------------------------------------------------------------------------------

多用了 data=45-44=1 ,   code=472-183=289

网友D:
个人感觉,在C语言中,用指针综合效率最高,但结构可能有些不够清晰。

当然,如能适当的插入一些汇编,则能让程序更精简,但移植不方便。

楼主:
30#
题目的确还有错误.0结构后面是4组数据,而非三组.copy 15个数据是肯定得不到这个结果的.应该20个数据

呵,我要是没经过实际运行,我能说123jj正确么?你运行了?有结果了?从结构3到结构5移动了4X5=20个char 数据?!——没运行瞎喊什么。运行过贴出图来给众人看看,谁的BUG。谁在蛙鸣。

我4种算法反复运行了几十遍了,结果都是对的。123jj的程序运行结果也是对的。可惜我这贴不了图;你一次没运行过,到反而如此肯定别人都有BUG ,你移动20次倒正确了?你那是书上写的——移动到数组结尾最后一个字节;
     我没抄书,我要求的是移动到第5结构,后面保留。

     说的再明白点:类似把任务2原来的公有5字节堆栈(0填充表示。)上移给任务5使用。哈,那里现在不是5个0了,但它是空的,归属任务5使用。(是2,4,6,0,0)。
     ——这下更没人看得懂了。只有一个人能看懂——xxxxxx保留他的隐私。

运行前内存映像

运行后内存映像

//

楼主:
38#
LZ意思表达明确,俺试着多写几个字,不知能否说清?

有下面一结构STRUC_a[ ],里面有这么一组数{{1,2,3,0,0},{4,5,6,0,0},{0,0,0,0,0},{7,8,9,1,0},{1,3,5,0,0},{2,4,6,0,0},{3,5,7,0,0}};

现在要求把中间第三组5个0删掉,用后面3组数前移补充,也就是最后结果成了{{1,2,3,0,0},{4,5,6,0,0},  {7,8,9,1,0},{1,3,5,0,0},{2,4,6,0,0},  {2,4,6,0,0},{3,5,7,0,0}};

38楼123jj 一看就懂LZ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基础的基础,如若连数组初始化可以简化,或者什么叫结构数组、数组/结构的指针这样的概念都不知道的话,还能知道什么叫算法?——如若真的需要LZ把问题写到38#-123jj 如此详尽的地步,我还用上来求算法么?

  幸亏论坛上还有123jj,所长,sysdrive(25楼),ccubasa(15楼),icecut 这样一些概念清楚的高手。他们看的懂!否则,一片抱怨声中,LZ 反而成了概念不清的人。

    在上面几位高手的解说下,那些看不懂的人终于看懂了,终于可以把一些基本概念重新学习一遍。看看别人怎么写的算法,看懂了也写一个试试,与别人不一样的才好。世界上很多算法是以发明人命名的,有中国人名字才好。

、、

网友L:
还有多少个道理 啊

网友E:
欢迎刘前辈再多出点这样的题给我们做做,学到不少东西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引用struct的地址 应进行类型转换 即p1=(char *) &struct_a[2];
否则下面的*p++ 只能从a[2] 跳到a[3]  而不是从结构体内部字符地址的增加。

学习了~~~

网友N:
是要把该集合中的元素全为“0”的子集删掉 还是要把第三个子集删掉?
真有点弄不明白。
看你们的程序就是拿第三个后面的向前移。应该是第二种?

楼主:
回50楼,注意这里省略了一项,完整写法是: p1=&STRUC_a[2].arr1[0];
显然 &STRUC_a[2].arr1[0]与 &STRUC_a[2] 相等。我认为&STRUC_a[2] 意思更清楚。例如
  1. 算法1:
  2.        STRUC_a =STRUC_a[i+1] ;

  3. 与算法2比较   for(i=2;  i<5; i++)
  4.                   for(j=0;j <5;  j++)
  5.          STRUC_a[i].arr1[j] =STRUC_a[i+1][j] ;

  6. 我坚决不用算法2,是< 还是 <= , 我数不过来。

  7. p1与p2 地址相差5是肯定的,所以不可能p1++=p2;

、、

网友N:
来个直观的
/*******************************************************************************
* 有下面结构STRUC_a [ ] 这么一组数,现在要求把中间5个0删掉,
* 用后面3组数前移补充,也就是最后结果成了
* 1,2,3,0,0,4,5,6,0,0,7,8,9,1,0,1,3,5,0,0,2,4,6,0,0,2,4,6,0,0,3,5,7,0,0,
idata  struct
{
char  arr1[5];
}STRUC_a [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有几种算法?哪个是最佳?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
*******************************************************************************/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
typedef struct
{
char  arr1[5];
} data_typedef;
data_typedef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void delstr(void);
//data_typedef *p_delstr(data_typedef *pDataStr,int size1,int n);
void delstr1(data_typedef *pDataStr,int size1,int n);
void Show(data_typedef *pDataStr,int size3);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izestr = sizeof(STRUC_a)/sizeof(STRUC_a[0]);
Show(STRUC_a,sizestr);
// SHOW0----------------------------------------
delstr();
Show(STRUC_a,sizestr);
// SHOW1----------------------------------------

// SHOW2----------------------------------------
delstr1(STRUC_a,sizestr,3);
Show(STRUC_a,sizestr);

return 0;
}
void Show(data_typedef *pDataStr,int size3)
{
int size4 = sizeof(pDataStr[0]);
//int size3 = sizeof(pDataStr);
cout <<">>-----------------------------"<<endl;
for (int i=0; i<size3;i++)
{
  for(int j=0; j<size4; j++)
  {
   cout << (int)(pDataStr+i)->arr1[j]<<",";
  }
  cout << endl;
}
return;
}
//--------------------------------------------------------
void delstr(void)
{
char n;
char *p1, *p2;
p1=(char*)&STRUC_a[2];
p2=(char*)&STRUC_a[3];
for (n=20; n>0; n--)
  *p1++ = *p2++;
return;
}
//------------------------------------------------------------
void delstr1(data_typedef *pDataStr,int size1,int n)
{
int size2 = sizeof(pDataStr[0]);

for (int i=n; i<size1;i++)
{
  for (int j=0;j<size2;j++)
  {
   (pDataStr+i-1)->arr1[j] = (pDataStr+i)->arr1[j];
  }
}

return;
}
  //static data_typedef *pData=NULL;
  //pData = new data_typedef[size1]; //申请内存
  //delete [] pData; //释放内存
/****************************************************************************/

网友N:
贴上来 就乱了 。。。。

网友D:
刘老前辈,您怎么老是拿俺菜鸟的烂例子解剖?那是俺外行胡乱抄的,上不了台面。

请刘老前辈还是多讲解讲解您的标准答案,俺菜鸟坐等着学习捡菜呢~~~

网友D:
回50楼,注意这里省略了一项,完整写法是: p1=&STRUC_a[2].arr1[0];
显然 &STRUC_a[2].arr1[0]与 &STRUC_a[2] 相等。我认为&STRUC_a[2] 意思更清楚。例如
算法1:
       STRUC_a =STRUC_a[i+1] ;

与算法2比较   for(i=2;  i<5; i++)
                  for(j=0;j <5;  j++)

STRUC_a.arr1[j] =STRUC_a[i+1][j] ;

我坚决不用算法2,是< 还是 <= , 我数不过来。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应该是笔误吧?

算法1:
       STRUC_a[ i ] =STRUC_a[i+1] ;

与算法2比较   for(i=2;  i<5; i++)
                  for(j=0;j <5;  j++)

STRUC_a[ i ].arr1[j] =STRUC_a[i+1].arr1[j] ;

网友D:
呵呵!

不是笔误,是被二姨妈和谐掉了~~~  :L

网友N:
我们都向 刘老 学习种菜

程序员算法  是内功啊

网友D:
回50楼,注意这里省略了一项,完整写法是: p1=&STRUC_a[2].arr1[0];
显然 &STRUC_a[2].arr1[0]与 &STRUC_a[2] 相等。我认为&STRUC_a[2] 意思更清楚。例如
算法1:
       STRUC_a =STRUC_a[i+1] ;

与算法2比较   for(i=2;  i<5; i++)
                  for(j=0;j <5;  j++)

STRUC_a.arr1[j] =STRUC_a[i+1][j] ;

我坚决不用算法2,是< 还是 <= , 我数不过来。

引用 网友D:

另外,刘老前辈关于只用算法1, 坚决不用算法2 ,说实话,论坛上的任何高手都无法得到刘老前辈送出的这10分,只能请您老自个留着慢慢享用了~~~ :lol

因为,算法2除了写法有点不易读之外,无论在运算速度上,在内存占用上都是最优秀的,最合理的,也就是刘老前辈追求的最佳答案,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

但是,刘老前辈坚决不用算法2 ,错失最佳答案!!!   :L

网友D:
有图为证!

第一种算法:

第二种算法:

网友D:
不过俺相信,刘老前辈是超一流高手,既然算法2不上台面,您老前辈坚决不用!俺相信刘老前辈一定胸有成足,一定有更好更完美的标准答案~~~

俺菜鸟坐等着学习捡菜,请刘老前辈继续讲课~~~   :P

网友M:
回复 网友D:
是编译器的原因,我在VC6.0上运行过这个..用keil等软件编译器已经把此引用转换为char*类型了。虽然两个地址一样的“值”是一样的 但是类型不同造成+1效果是不同的  。
编译器不同

楼主:
暂时贴一条原创,只有一条语句就完成了。开销可是不小,关键是它的教育意义:至少它是算法的一种。LZ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种算法”。创新了一条,可能不实用。却能实验玩一下,学习一个重要概念:结构名是标量,所以可以像 i=SBUF那样同类型之间互相整体拷贝。——这才叫C,一字节一字节的拷贝有点像玩汇编。 有人说刘前辈你太笨了,你应该写成二维数组arr[ ][5];果然真聪明,二维数组能整体拷贝吗?玩一个不笨的我看看。——数组名是矢量不是标量,矢量可谈不上整体拷贝,慢慢按字节一个个地数吧。
         再有,写成结构等于是完成了半个链表,以后若要修改成链表,加上指针部分就成了。

网友D:
俺的汇编水平很烂,如用汇编编写这一算法,大致也只能写到 算法2 这一水准,再也优化不了多少了。

楼主:
还有2个标准的,承认是参考书上的。慢慢来吧。

网友F:
我就服了你了....
你0结构后面有4组数据.都要前移.可是你15=5*3,留下一组干什么??

我倒是看着像你写了个错算法.还根据错算法的结果去让人找好办法
半点都不实用.我说你搬移后,数组要清零.你看看你结果是不是搬移的第三组{2,4,6},原始数据还在?
你那叫复制,不是移动....你还好意思说我蛙叫,我看不明白能说你吗?

如果你把数组前移都叫算法的话.....小盆友都笑了.

这么多人看不懂你说的.不是别人 的错.就是你没描述明白.我刚开始也看不明白.其实最后明白了你这个垃圾算法用没用.

网友F:
你现在连[]里面为空,一共几组数据都数不清.

还写数组的删除数据算法.....闭门思过 去吧.

不要以为搞电子的很少学数据结构,是因为你大学不好.我学校也烂,但是我还没上大学就已经学完了

楼主:
怎么给123jj    10分呀,咱不能说话不算数。

网友D:
个人感觉,在C语言中,用指针综合效率最高,但结构可能有些不够清晰。

当然,如能适当的插入一些汇编,则能让程序更精简,但移植不方便。
引用 网友D:

感谢刘老前辈的算法2。

刘老前辈的算法2, 打破纠正了俺以前在42楼的错误观点,刘老前辈的算法2, 用铁的事实证明,在C语言中,用直接赋值之法效率最高,指针综合效率其次,但用指针结构可以更清晰一些。

再次感谢刘老前辈的算法2, 让俺又学了一高招~~~  :victory:

网友D:
怎么给123jj    10分呀,咱不能说话不算数。
引用 网友D:

呵呵!

俺个人感觉,刘老前辈追求的最佳答案,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
就是刘老前辈坚决不用的算法2 ,由于这一算法2是刘老前辈给出,因此,这10分应送给刘老前辈,最最合理的啦~~~ :lol

网友F:
俺提前收了一个小徒弟.
ACM组赛世界级从67比到前几名.
国内组赛基本前几名.

网友F:
结构整体拷贝.n年前论坛里某大侠用过.所以我不说.

你整体拷贝,是编译器优化.你看一下汇编.没啥优化.我的题,才能体现一个c的编程水平.如果你一个结构100字节
你再比较一下,看看汇编优化方法

让我想起n年前的一个帖子,你会写memcpy吗?里面做过所有的条件和优化.

----------------------------------------
提示一下:这里隐藏的优化方法叫:循环的展开

网友D:
俺提前收了一个小徒弟.
ACM组赛世界级从67比到前几名.
国内组赛基本前几名.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恭喜icecut大虾喜收好徒弟~~~  :victory:

楼主:
俺个人感觉,刘老前辈追求的最佳答案,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就是刘老前辈坚决不用的算法2 ,由于这一算法2是刘老前辈给出,因此,这10分应送给刘老前辈,最最合理的啦~~~
没发现,随手写的一个还真是最简约。不过还是觉得书上的合理,虽然不是最简;但特别精彩,没想到他会那样写。当然看完了一拍案惊奇也就知道了。“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

下面还有2个书上的。

、、

网友F:
呵呵.以为我不明白.

我是以机器思想去指证的.
好好想想,是机器不认识.

在接触面向对象语言之前,你的描述必须保证机器是认识的.你删除0之后,后面前移.所以导致后面的为空,应该用0填充.你留着并不能说明他是其他可用的.因为你无法判断.你这个数组与堆栈有明显不同.因为堆栈的空闲总是在一边.你的最后一个数据有效.空闲在中间.所以你这个例子还是不能证明你发帖正确.

我以前说过一个帖子,书上的没错.是你理解错误.

我建议你把你数据结构书拿出来看看?这是关键.其他书,我不管.
那本深入理解Linux架构更好.建议你换一本....

网友F:
数据结构建议看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那本.
这种书参次不齐,作者水平也相差很远.

如果你看的是这本,那肯定是你理解有问题.
数组肯定不会留着最后一个自己不搬移.

至于是不是清零,那些教授们是想不明白的.他们不做工程.
看看林锐的**

网友F:
科学是严谨的.
留下一些野数据,总有一天会吃亏的.

网友O:
刘前辈的帖子我是看第二遍才看懂的。
映像中前些日子前辈就提到过结构体直接赋值拷贝一说,这个不过是新的C标准里增加的一个语法,而大多数人显然受C89影响比较大,所以倾向于采用指针操作。
在我看来,采用指针来操作,并不会在可读性上打折扣,这是很简单的语句。
且目前看来,采用结构体来赋值倒是占用了更多的程序空间,这可能跟CPU体系结构以及编译器都有关系,在keil51平台下显然指针的做法胜出了。
或许在支持块拷贝的CPU架构下采用结构体赋值能够胜出,我认为这个前提下才是结构体赋值拷贝的优势所在。
前辈看的书很多,但是千万不要看的走火入魔了,还是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兼听则明嘛~

网友F:
keil改成size优化.就小了....
循环的展开对速度很有影响.

估计好多人还没研究到这个高度.

网友F:
对于算法来说,
你这个和普通数组一样

就等于k[]={1,2,0,3,5,4}
把0删除,吧35前移

事实上应该吧354前移.这是我一直说你不严禁的原因

网友P:
刘工的帖子,我也没有看明白,也懒得看了。一道简单的问题居然漏洞百出,混乱不堪,这只能说明楼主不具备起码的技术素养,而且思维混乱,缺乏条理性和逻辑性。

这种题,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用另一个指针数组来移动原始数据组的指针,而不用移动原始数据。

网友M:
84# icecut嗯,林锐的书里说的清楚

网友K:
觉得没有什么意义,都知道那一组全是零了。应该增加程序找全为零的组的功能。

网友Q:
for(i = 0; i<5; i++)
{
   if(!STRUC_a[i].arr1[0])
   {
       if(!STRUC_a[i].arr1[1])
   {
        if(!STRUC_a[i].arr1[2])
   {
         if(!STRUC_a[i].arr1[3])
   {
         if(!STRUC_a[i].arr1[4])
   {
         if(!STRUC_a[i].arr1[5])
   {
         。。。(替换)
   }
   }
   }
   }
   }
   }
}

网友P:
顶原野之狼。

我说刘公(冷漠)怎么又出题了, 原来是想卖弄“结构体直接赋值拷贝”,难怪题目中要把一个数组封装在一个结构里。这种拙劣的卖弄,让精通 C++ 之人笑倒。任何一本 c++ 的书中,都会有详细的类(结构体)拷贝构造的讲解,任何一个c++面试,都会考问拷贝构造。

https://bbs.21ic.com/icview-233103-1-1.html
显然,刘公(冷漠)不分场合胡乱应用,到处卖弄“结构体直接赋值拷贝”。

这种数据移动,可以有两种形式:
1) 不移动数据,仅仅重组数据指针。用指针数组或者链表(这里没有必要)容纳数据指针。
2) 移动数据。移动数据最基本的方法是 memory copy, 也就是最最基本的 memcpy 函数,无论c, 还是c++, 最后归根到底是调用 memcpy  移动数据。memcpy 一般用汇编写成,针对 cpu 进行优化,特别是一些具有 dma 的 cpu 上,比单纯的使用 loop 搬移效率高很多。8051没有 dma, 所以 memcpy 只能用 loop 慢慢搬移了。

网友D: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highgear老师~~~ :victory:

谢谢highgear老师的指点,怪不得俺看LZ的题目,那么绕口,小生愚笨,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刘老前辈为什么只用算法1, 坚决不用算法2 。

原来刘老前辈是在到处分享其最新发明“结构体直接赋值拷贝”。

也就是刘老前辈推荐的唯一只用的算法1,哪个代码又长又臭,占用内存巨大,执行效率奇低的算法1。

而刘老前辈追求的最佳答案,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直接赋值运算的算法2,刘老前辈是坚决不用的!

这是俺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highgear老师一句话,解答了俺心头之疑惑,谢谢highgear老师~~~ :D

网友N:
怎么给123jj    10分呀,咱不能说话不算数。
引用 网友D:

咋真以为 谁在呼这10分 是不是有点搞笑了 :lol

网友N:
你们上面写的例子 纯实验 无法函数通用移植  没用  不是这样写的。
要写 应该写成函数形式 直接给调用。

网友N:
然后 再来看整体的代码量 和 运算的效率(占用CPU时间) 占用的RAM

网友D:
咋真以为 谁在呼这10分 是不是有点搞笑了 :lol
引用 网友N:

小盆友别瞎笑,能得到刘老前辈1分奖励已经来之不易,要灌N多的水,更何况来自刘老前辈的10分奖励呢~~~

网友D:
你们上面写的例子 纯实验 无法函数通用移植  没用  不是这样写的。
要写 应该写成函数形式 直接给调用。
引用 网友N:

小盆友说的对,应该写成函数形式,直接给调用,那是最最基本的 memcpy 函数。

highgear老师推荐的贴子里面有
https://bbs.21ic.com/icview-233103-1-1.html

网友E:
基本还是可以听明白。
我还是很支持刘前辈的,不管他提出的算法如何,“到处卖弄”这个用词有点过,我理解为“喜欢分享”。

网友D:
LS小盆友说的不错,“到处卖弄”这个词不好听,“喜欢分享”又不给力。

两者合一,创造个“到处分享”,这个词也不错哈~~~  :lol

网友N:
:lol
理科人的表示 都是逻辑式的

网友F:
101楼说出来真丢人.

说数据结构不用memcpy,用这个函数还用你学数据结构?

你现在理解真的还没入门.还很远....

记得我说这句话.等你看完数据结构在用一年.回来看看你这帖子.丢人不丢人

网友F:
学数据结构的 一个问题就是写一个memcpy.

网友D:
......

刘前辈前面说过绝不用算法2,于是有人理解成了LZ只用算法1——结构拷贝?!!!过度兴奋了吧。LZ说的是算法1 不实用,“主要是它的教育意义,可以玩玩。”一条语句就完成了算法2多条语句的功能,概念清晰(哈,一条语句可谈不上又臭又长。)。而且它是“编译器可靠度”的(memcpy()也是);算法2是“程序员可靠度”的。——谁的代码更可靠?

......

引用 网友D:

小生愚笨,这回俺又看不懂了,LZ出的题目,要求

...

有几种算法?哪个是最佳?也就是 code 最小,data  最少。

引用 网友D:

怎么绕来绕去,题目变成了“编译器可靠度”“程序员可靠度”之PK ,俺百思不得其解,请刘老前辈再解释一下 。

楼主:
先看看所长的 memcpy( ); 结论:和结构整体拷贝算法 data,code 开销完全一样!——又臭又长,根本没有实用性!自己扇自己耳光。想当年好像是呆板书生证明过,2种算法的代码开销一样,无所谓谁优谁劣,(甚至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所以没什么可争吵的;用什么完全是个人喜好问题,谁想限制别人的喜好,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是不是自己有心理障碍?
         可惜所长如今健忘,不记得这件事了。又犯老毛病。
         俺下面用所长的 memcpy( )实现,也归结为一种算法,这样所长心里舒服一点。——完全一样的算法,所长非要算一份,那就算他一份。 不过显然,结构整体拷贝仅需要2个指针参数,无需知道copy长度len,还有
             STRUC_a =STRUC_a[i+1];

显然不是函数调用。

俺就是要自己创新,俺就是不想和所长这样大多数人一样!一样就成包子啦!

这些遗老遗少,看着别人有一点创新就不顺眼,自己又臭又长就是香的。这种人都什么臭毛病。

、、

、、

网友D:
...

俺就是要自己创新,俺就是不想和所长这样大多数人一样!一样就成包子啦!
这些遗老遗少,看着别人有一点创新就不顺眼,自己又臭又长就是香的。这种人都什么臭毛病。

引用 网友D:

拍个照,俺闪人了,不按规则出牌,这游戏没法玩下去~~~ :L

楼主:
想了很多办法给123 jj 10分,都未成功。
谁都知道,作为填补空白,第一个人是最了不起的,无论有什么缺陷,不足,123jj 都是第一个人。后面谁做的再好,也是老二。世界上载入史册的永远是第一发明人,后面跟着完善的人做得再好也没用。

      中国人就不是这样,谁若做了第一个填补空白的人,所有人都给他挑错,这缺陷,那BUG,让他里外不是人。
“你当了第一,把我往哪放?”
“前面所有人的程序都有BUG,应该……”  (结果发现连LZ的题意都不知道。讲了半天仿调度意图,非要拉到纯粹的数组删除。一再反复说明LZ是部分移动,还不理解,还说要应该移动20字节,结论还是第一人123jj 移动15字节写错了,BUG了,自己发现了123jj 的错误才是……?二踢脚贬低他人,抬高自己?)

123jj 知道我为什么厌恶所长了吧。刚看了一篇**,郑渊洁的“鼓励万岁”,里面一段话一会贴上来。对所长这类人形容的特别好。

“鼓励万岁”: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建筑工地,看到起重机在工作。我就想,起重机会随着它建造的楼房的身高的增加而增加自己的身高,起重机是怎么长高的?我专门到工地附近租了房子,观察了两个月。我发现起重机是通过自己吊起分解的身体的一部分加入整体从而提升自己,这给了我启发。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像起重机一样,给大厦添砖加瓦。添砖加瓦就是鼓励别人,赞美别人。同时自己提升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一种人是二踢脚。二踢脚贬低空气,也就是贬低别人,靠这个升到空中。发出巨响引人注目,然后粉身碎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喜欢给别人挑毛病,贬低别人。喜欢贬低别人的人,在潜意识里是抬高自己。做人要当起重机,不当二踢脚。

、、

、、

网友R:
LS有必要租两个月房子吗?直接去工地问师傅就可以了。

网友F:
中国人就不是这样,谁若做了第一个填补空白的人,所有人都给他挑错,这缺陷,那BUG,让他里外不是人。

haha,看来这贴我就应该当笑话看.....

你看过21ic所有帖子吗?
你落入俗套还不知道呢.以为是填补空白的人......

宇宙飞船都乐了
wxj1952就乐死了

网友P:
顶109楼pa2792,顶 110楼 icecut.

刘工若真心真诚得想分享心得或是发现,我想大家也都会真心的欢迎和鼓励,尽管这不是什么真的发现。这个“填补空白”,就像我的小学同学一直坚称“豆芽”一词是他四岁时发明的一样。
刘公的人生感叹贴太多,却不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叙述清楚,还尤抱琵琶半遮面夹杂“填补空白”,还不如大大方方的直接说。

关于 memcpy与结构copy, 刘公你显然学艺不精。结构copy 你不分场合“分享”,一个memcpy 函数里如何能使用结构copy? 难道每一个不同调用都得用结构封装一次?

至于 memcpy,显然刘公没有用过其他的 cpu. memcpy 对于51这种 cpu 结构来说,不会比用for loop 之类更快更省,特别是对于external ram. 换句话说, memcpy 不是为 51 准备的,甚至可以说,数据结构之类的不是为 51 准备的。因此,刘公在51得出结论,可以说是错误的。大多数中高端 cpu,都具备 dma或者block move/copy, 使得 memcpy 远比用 c 下的for loop 高效快速。

再给你说一遍,这种题,51下最好的方法是操纵数据指针,不是数据移动,用结构封装数组是多此一举

网友F:
同意楼上.

使用memcpy需要包含string.h.这就决定了这些不可能是用于单片机的.

网友P:
用数据指针数组(链表更灵活,但需要内存管理的支持)操纵数据指针,非常简单。

#include "stdafx.h"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char a[7][5] = {{1,2,3,0,0},{4,5,6,0,0},{0,0,0,0,0},{7,8,9,1,0},{1,3,5,0,0},{2,4,6,0,0},{3,5,7,0,0}};
        char* b[7];
        b[0] =(char*) &a[0];
        b[1] =(char*) &a[1];
        b[2] =(char*) &a[3];
        b[3] =(char*) &a[4];
        b[4] =(char*) &a[5];
        b[5] =(char*) &a[6];
        b[6] =(char*) &a[7];
        for (int i=0; i<6; i++)
                printf("%d \n", b[i][0]);
        return 0;
}

网友D:
怎么俺又被代表啦?

俺不知道刘老前辈为什么厌恶所长,但俺声明,俺看过所长写的一些**,很有见解,尽管有些和国外的经典之作有类同,但仍有不少新意。说实话,俺如果搞技术,跟着所长专业学,估计得花两年时间,才差不多达到这一层次。

二姨家的大蚂蚁电源方面非常牛B,俺如果搞技术,跟着大蚂蚁专业学,估计用不了一年时间,就能和大蚂蚁平起平坐。

为什么学大蚂蚁只要一年时间,就能平起平坐。而学所长要花两年时间,并且难于超越?其原因在于所长的知识面更广,您说highgear老师是所长的徒弟,highgear老师的知识俺更难超越,估计得跟在highgear老师后面专业学三年,才能基本合格。

如跟在前辈您后面,估计前三个月俺恶补C语言,后三个月每天听几遍那几句“多乎哉不多也”,再后来俺也不知道。。。。

一声叹息:

二十年前俺目空一切,总是拿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PK,偶然赢不了也要死打烂缠,一定要将对方比下去。

二十年后的俺,总是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PK,尽管每次都输,但努力缩短和高手之间的差别。

结论:像小OO所说,一切都是浮云。

楼主:
唉,一声叹息。所长的逻辑……
至于 memcpy,显然刘公没有用过其他的 cpu. memcpy 对于51这种 cpu 结构来说,不会比用for loop 之类更快更省,特别是对于external ram. 换句话说, memcpy 不是为 51 准备的,甚至可以说,数据结构之类的不是为 51 准备的。因此,刘公在51得出结论,可以说是错误的。大多数中高端 cpu,都具备 dma或者block move/copy, 使得 memcpy 远比用 c 下的for loop 高效快速。

所长又忘了,无论你到什么CPU上,俺结构整体拷贝都和你memcpy( )一样快!告诉你了,编译器对它们俩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也许所长真的是老了:再说一遍:
以前有人证明过了,两者编译出来的代码(机器码)完全一样。当时就让你语塞了。怎么到了现在所长又好像换了CPU:
只有你的memecpy( )可以更快了。
别人的结构拷贝就更慢了?你可以有DMA,我在32位CPU上就是老牛破车?——这什么逻辑?

     中国农民就这秉性?输了还要辩解,

     你如今到32位cpu上去玩你的memcpy( ),却让别人在8位cpu上玩结构整体拷贝?
    然后所长得意地说:“我比你快多了吧。”
     哈哈……

所长又显得比书上还高明了,振振有词,摇头晃脑,这么高水平讲习所怎么散了?给你抄一段《C 和指针》上的名言:(谁都知道《C 和指针》这本书的权威分量。)
     如果所长到了今天还**说:“咱从不看书,照样天下第一……”劝您最好先看看心理科医生,然后回家自我欣赏,自己给自己讲课,你影响不了谁,你也不可能再影响谁。昨日黄花,年龄不饶人啊。
     正像icecut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如今的年轻人即使初学者也可以利用更好的cpu和更好的工具编写出很好的程序。
      所以,结构整体拷贝不过是利用了编译器工具,memcpy( )的另一种变体形式应用,根本无所谓封装,ANSI C 标准而已,所长老爷子不知道而已,时代早就以你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了,我们同学都笑话你,所以,老爷子应该有自知之明。
      《C 和指针》关于结构拷贝论述如下:
……

、、

楼主:
111楼所长
   ……甚至可以说,数据结构之类的不是为 51 准备的。因此,刘公在51得出结论,可以说是错误的。……

所长太寡闻了,还喜欢卖弄,装作什么都知道。

所长最好先看看RTX51_FULL源代码,看看Intel怎样在51上玩数据结构,怎么玩线性表,线性链表,怎么玩栈和队列;看看Intel怎么在51上写RTOS,怎么写调度器、分发器、消息队列、邮箱。
     所长别自己不知道怎么玩,就以为所有人都不知道玩,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自己就是世界了。

    我知道所长下面要说什么:“Intel  RTX51_full 那也叫RTOS?也叫数据结构?……小儿科嘛。”

    所以我劝劝你这种人,你一生都没写出个小儿科的东西!你还不如别人小儿科呢……

    想当初殷文跃(值得我敬佩的人)写了个mini51_RTOS,所长要出来表态啦:“你写的很好……”  哈哈。首长发言啦?你所长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评论殷文跃?你玩了一辈子软件,也在51上玩出一个RTOS来看看?
    当初陈明计中国第一个写出51—RTOS,所长晚上睡不着觉了:“51上玩什么RTOS,数据结构又不是为51准备的……”真是废话,数据结构是为那个CPU准备的?瞪着眼睛说胡话。

    Jean 说,他的uC/OS 可以移植到像51这类8位机上,国外/国内早就有人完成了这项移植工作,谁敢说Jean 的uC/OS 不是玩的数据结构?

再想前些日子,所长把 5个哲学家就餐这类OS世界经典问题写成了喂5头猪的裸奔程序,忍俊不禁。经指出后,又慌忙掩盖:“我早就知道……”呵呵,欲盖弥彰呀。
        怎么还有脸在这卖弄?

//

、、

楼主:
114楼 123jj
一声叹息:
二十年前俺目空一切,总是拿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PK,偶然赢不了也要死打烂缠,一定要将对方比下去。
二十年后的俺,总是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PK,尽管每次都输,但努力缩短和高手之间的差别。

结论:像小OO所说,一切都是浮云。

二十年?那岂不是说123jj 今年已步入中年了?难怪那么不满意LZ,大概不满意年轻人那么张扬,应该像你们长辈虚心学习是吧。——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师从,年龄小的不许超过年龄大的,否则年龄大的岂不是白活那么大了?有一种失败感,于是辈分大的总是企图压制年龄小的:“不许冒尖,否则—杀。”
    我在单位,总有朋友告诉我:他们老同志都说你刘XX“太狂”,我回了一句:“他们这辈子想狂还狂不起来呢。”

所以我说,年长的一辈要让年轻人尊重,首先要尊重年轻一辈;别明明看着所长把哲学家喂成猪了,还说所长有新意。
    格言杂志:“何谓第一产业?养猪;第二产业,杀猪;第三产业,吃猪肉。那么文化产业呢?出洋相,吹牛皮。”
    我觉得所长从事的是文化产业;水平是有的,就是总想自己冒尖,结果总出洋相,“这个问题很简单啦,……”结果把哲学家喂成了猪。还告诉别人:“forks是叉子的意思,不是筷子,连这都不懂……”结果还是所长高明。
     呵呵,显得比邹恒明还要洋博士,——别人在美国留了18年学,回到中国讲操作系统课,却需要中国的讲习所长提醒“老师你的英文太差了,forks是叉子,不是筷子。”全系学生听了一片哄笑,这哪来一个农民学生?特别喜欢装懂出洋相。

还问个现实问题:123jj的小车站起来没有?所长能帮你什么忙了没有?

123jj 以前说过一句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前辈软件虽然厉害,硬件水平空白……”说完这话是不是自己很安慰?那就安慰吧。

   送你一张图,做机器人很有启发,应该是分布式OS硬件平台。——这下又该有人说“刘前辈硬件虽然厉害,软件不如俺啦……”
   哈哈,纯属“卖弄”一下自己的硬件水平。别自己想卖弄还没东西可卖弄,结果对刘前辈横竖不是眼儿了。——所长恐怕这下要学一辈子了。
    所以,有些事,谁都能做,有些事,只有一个人能做。年长没有用的。

、、

网友S:
通用算法不是这样搞的,好歹得有一大堆sizeof()才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fndef bool
        #define bool bit
#endif

#ifndef item
        #define item unsigned char        //根据实际应用,调整item的类型定义,满足长度方面的需求
#endif

bool NotEmpty(unsigned char *p,item size)//检测到非空元素
{
        while(size--)
        {
                if(*p)
                        return(1);
                p++;//昨晚的代码漏掉了这一行
        }
        return(0);
}
item DelZero(void *p,item size,item num)//删除空元素,后面的元素整体前移
{
        void *pOld = p;
        item left=0;
        while(num--)
        {
                if(NotEmpty(pOld,size))//检测到非空元素
                {
                        if(pOld != p)
                        {
                                memcpy(p,pOld,size);

                        }
                        p += size;
                        left ++;
                }
                pOld += size;
        }
        return(left);
}
void main(void)
{
        item left;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5];
        }xxxStruct;
        xxxStruct test_a[] =
        {
                {1,2,3},
                {4,5,6},
                {0,0,0,0},
                {7,8,9,1},
                {1,3,5},
                {2,4,6},
                {3,5,7}
        };
/*
        以上结构体、元素个数可以随便定义,只要不超过item能表达的范围就可以了……其他代码可以不用更改任何一个字符
        通用——意味着算法必须靠sizeof来获取待调整表的元素大小、元素个数等参数。但sizeof不会引入任何额外开销。例如编译后,
        sizeof(xxxStruct)在目前程序里就会被常数5代替。sizeof(test_a)/sizeof(xxxStruct)则被7代替(表示前面定义了7个元素)
        要想通用,正道是让编译器去做优化工作,而不是自己去钻所谓的牛角尖,钻牛角尖的结果就是换一个平台就要重新钻一次。

*/
        //通用算法:
        left = DelZero(test_a,sizeof(xxxStruct),sizeof(test_a)/sizeof(xxxStruct));//执行后,left即为处理后的元素个数。其他程序根据left把test_a从头打印即可
        /*        例如:
        for(i=0;i<left;i++)
        {
                printf_xxxStruct(test_a);
        }
        */
        while(1)
                ;
}

//Keil C51 默认8级优化:Program Size: data=54.0 xdata=0 code=482
//这个没什么代表意义,因为还掺杂了51的初始化文件,数组结构长度,元素个数
//要比长度应该定义几十种,包罗万象的结构体,然后都调用“DelZero()”函数,统计其平均性能、兼容性

昨晚的代码漏掉了上面红色的一行,这是一个严重的BUG,导致空元素检测函数只检测了元素的开头一个字节

网友F:
呵呵.现在很装13,等10年后才知道是很s13
119楼教训的对.

不过对于这种人.你写出最好的来他也不认为好....

还是给他留点装13的空间吧

网友S:
当然想真的全通用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什么库,打开源码一看,好像也是挺多unsigned long的,现在看着够用,上了64位、128位操作系统,一样的不够看
比尔盖兹都曾经满足的说,DOS的640K内存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F:
item DelZero(void *p,item size,item num)//删除空元素,后面的元素整体前移
==============
老大你看明白了,这哥们的题就是个错题.我早就提出来了.
你就不用理他.

人家说我要移动3个儿不是四个...............

楼主:
114楼 ……但俺声明,俺看过所长写的一些**,很有见解,尽管有些和国外的经典之作有类同,但仍有不少新意。说实话,俺如果搞技术,跟着所长专业学,估计得花两年时间,才差不多达到这一层次。 二姨家的大蚂蚁电源方面非常牛B,俺如果搞技术,跟着大蚂蚁专业学,估计用不了一年时间,就能和大蚂蚁平起平坐。 为什么学大蚂蚁只要一年时间,就能平起平坐。而学所长要花两年时间,并且难于超越?其原因在于所长的知识面更广,

123jj 说自己2年就能达到所长的层次?——文化产业可以搞,但还得考虑所长的情绪耶。
        ——所长听了可不高兴了。所长16岁上大学,当年的神童少年,大学毕业后又学习长进了30年,让姐姐巾帼英雄2年就达到了!?让咱男性太没面子了! 既生瑜何生亮,我们都自杀得了。
      自己私下可以说说,公开场合还是要照顾当事人的感受和情绪。

123jj 那么容易就让出10分?稍微改一下,第一做的更完美。让刘前辈无话可说,乖乖付出10分!女的还真比男的厉害,可惜所长没看出来,——俺送给123jj完善第一名的,不臭不长。

照这样下去,咱刘前辈可没什么菜可偷了,123jj 要不了一个月就超越刘前辈的层次啦。和所长层次差了20倍。——难怪所长光说不练,一个算法也不写;高深莫测,只会玩第二产业和文化产业,喂猪……。否则2个月就被人超越了。

、、

网友P:
谢谢 123姐姐的吹捧, 其实我水平很一般, 不过比 刘工(冷漠) 高一些而已。

刘公公又把东厂手段使出来了, 可惜我不是所长。

回到技术问题, 我说过, 结构copy 在 c/c++ 里归根到底是 memcpy, 由于8051既没有 dma, 也没有特别的 block move 指令, 所以 memcpy 在 c51里的效率不高。更加上编译器没有智能到可以根据结构的大小进行优化的地步, 所以 struct copy 在 c51 中的效率极低。来看看代码:

typedef struct SA
{
   char x;
} A;

void main (void) {
    A a1, a2;
   a1 = a2;
   printf("%d", a1.x);
   return;
}

而 a1 = a2 的keil 汇编代码
    14:         a1 = a2;
C:0x0D07    7808     MOV      R0,#0x08
C:0x0D09    7C00     MOV      R4,#0x00
C:0x0D0B    7D00     MOV      R5,#0x00
C:0x0D0D    7B00     MOV      R3,#0x00
C:0x0D0F    7A00     MOV      R2,#0x00
C:0x0D11    7909     MOV      R1,#0x09
C:0x0D13    7E00     MOV      R6,#0x00
C:0x0D15    7F01     MOV      R7,#0x01
C:0x0D17    120C2C   LCALL
  C?COPY(C:0C2C)
可以看出, 即使结构 A 只有一个byte, a1 = a2 仍然调用 C?COPY 来复制。 现在 来看看 memcpy 的 汇编代码:

    15:         memcpy(&a1, &a2, sizeof(A));
C:0x0CF3    7808     MOV      R0,#0x08
C:0x0CF5    7C00     MOV      R4,#0x00
C:0x0CF7    7D00     MOV      R5,#0x00
C:0x0CF9    7B00     MOV      R3,#0x00
C:0x0CFB    7A00     MOV      R2,#0x00
C:0x0CFD    7909     MOV      R1,#0x09
C:0x0CFF    7E00     MOV      R6,#0x00
C:0x0D01    7F01     MOV      R7,#0x01
C:0x0D03    120C2C   LCALL    C?COPY(C:0C2C)

就是说 a1 = a2 确实就是 memcpy.

因此, a1 = a2 这种方式的效率比不上程序员特制的复制程序,例如 123姐姐的复制代码, 仅仅在大尺寸struct 方面有优势, 而大尺寸 struct copy 是应该避免的, 应用指针操纵来代替。
同时, 结构复制
while(i<5)
{
STRUC_a [ i ] = STRUC_a[ i+1];

也比不过
memcpy(&STRUC_a [ 2] , &STRUC_a [ 3 ] , sizeof(STRUC_a)*3)
的效率高。

网友S:
崩溃……看来我还是太肤浅了……

曾经改过一个程序,里面很多很多disp_uchar(),disp_uint(),disp_ulong(),diap_float(),disp_3uint(),disp_uchar_uint()……这样的函数,改一改,全换成printf(),居然RAM和Flash用量都小了

也许你知道这个数组有几个元素,每个元素有多长,第几个是0……“一行代码”就搞定了。但既然知道,为啥不能直接定义一个没有0的数组,干脆一行代码都不用……
如果不知道,不管在哪里,总得有检测数组长度、哪个是0的代码……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来“深度优化”,代码复杂,毫无任何移植性,总体开销更大……即使在ucos,linux的内核里也看不到这种“深度优化”
不如使用通用的代码,这也是库的存在理由
自定义库函数,我只在一些bootloader里看到,那只是为了减少库的依赖,也是为了直接源码化,利于调试查错

网友P:
mohanwei老兄是实诚人,技术精湛,119楼的代码质量很高,只是不了解这个刘公公的为人,也没有看出这个帖子的目的。
刘公公这个帖子讨论技术是假,想卖弄“填补空白”是真。只是技术水平欠了点,知识面窄了点,也没有认真的探查 struct copy 的真相, 更是不懂 c++ 构造复制机制,加上逻辑混乱,表达不清,反而弄巧成拙,最终只能以中伤所长来聊以自慰。

如果刘公公没有私心,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技术讨论帖子。

网友D:
顶126楼highgear老师,如果不是无轨电车跑题,这是一个不错的技术讨论帖子。

网友D:
123jj 说自己2年就能达到所长的层次?——文化产业可以搞,但还得考虑所长的情绪耶。
        ——所长听了可不高兴了。所长16岁上大学,当年的神童少年,大学毕业后又学习长进了30年,让姐姐巾帼英雄2年就达到了 ...
引用 网友D:

所长是老前辈啦,理应尊重,但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由于体力精力的因素,很多地方不进则退,很正常的自然规律,因此,除了经验,年轻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赶上也很正常。

俺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刘老前辈只有年轻人,有失尊敬,以后改称您刘小辈就是了,以示尊重~~~

只是不知刘小辈为何老抓着20年前的老古董51—RTOS不放?上了年纪的也算了,能理解,像刘小辈这等年前有为,大有发展钱途,为何不学点新东西? 当然,这是您的隐私,俺外人不能多问~~~

请教一下刘小辈,你的最新发明的程序和算法,俺编译通不过,请指教~~~

网友D:
......

还问个现实问题:123jj的小车站起来没有?所长能帮你什么忙了没有?

......

引用 网友D:

谢谢刘小辈关心哪个烂小车,能不能站起来,二姨家的所有网友到时都是证人,有目共睹,相信到时您刘小辈也能看到,如您能在7月2号参加21ic北京网友会, 您会当场看到送给水mm的那一套烂小车,能不能当场站起来~~~

至于您问所长能帮俺什么忙?
所长以前的贴子俺基本扫过,当时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菜农的贴子,个人感觉,所长的贴子思路清晰,套路明确易学易上手,是个好老师,菜农的贴子,思路混乱,不按常规出牌,需仔细反复看几遍,才能领会其暗藏的机关,**其内在的含意,如同菜农的密码学~~~

俺肚子里的菜有很多概念来自于所长和菜农,没有这两位的那些菜,俺也没这个水平和能力做这个烂小车,在此感谢所长和菜农两位先人辛勤的付出。

至于highgear老师能帮俺什么忙?
由于这个烂小车,只是学弟们的玩物,要技术没技术,highgear老师高深的理论和技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要highgear老师捧个人场,随手指点一二,就能站起来,比如,匠人先前只用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方案,highgear老师经理论推断,几乎无法做到站立,那肯定站不起来了,假如不听highgear老师言,死抱着那个方案不放,花了N多的精力,如同造永动机,到时还是一事无成,不就杯具啦~~~

论坛上,有一句名言:“信春哥,没错!”
俺扩大补充几条,
“在控制领域,信highgear老师,没错!”
“在理论上,信HWM老师,没错!”
“在模拟上,信maychang两位老师,没错!”
“在电源上,信大蚂蚁,没错!”
。。。。。。。

网友T:
wet wt sdfza a

网友F:
看样你也是会挖坟的人啊...

那道题我还赚了几百块.....比你这个稍多点知识含量

楼主:
虚心请教119楼mohanwei老师: 假定我把初始化数值改为:
xxxStruct test_a[] =
        {
                {1,2,3},
                {4,5,6},
                {1,4,2,6},
                {7,8,9,1},
                {1,3,5},
                {2,4,6},
                {3,5,7}
        };

没有空元素,您的函数还能标准调用么?(您的算法好像和元素0值相关?)
要是我看错了,先对不起,要不我再看看?

125楼

也许你知道这个数组有几个元素,每个元素有多长,第几个是0……“一行代码”就搞定了。但既然知道,为啥不能直接定义一个没有0的数组,干脆一行代码都不用……
如果不知道,不管在哪里,总得有检测数组长度、哪个是0的代码……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来“深度优化”,代码复杂,毫无任何移植性,总体开销更大……即使在ucos,linux的内核里也看不到这种“深度优化”
不如使用通用的代码,这也是库的存在理由

125楼mohanwei 老师,对不起,帖子没及时看见,忽略了。
老师说的很对,像初始化那些杂乱数据“12345600000……”是便于调试用的。我还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根据元素数值来写算法??!!对其中5个“0”那么在意,123jj 的算法和5个“0”有关了吗?我写的结构整体块拷贝和元素值没关系呀。——只是为了最后在idata 区看到运行结果一证明算**确性而已。——我并不知道原来各个任务的堆栈数据是什么。这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吧?

        我先后写了4种算法,谁找得出那种和元素“0”有关?我送他100分。后面还有4种算法没写,当然是通用的,参考了书上的。我们自己再写还是没Keil,Intel  源代码写得好,我向你和所有网友学习,同时也向书上学习,“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

所以,像所长那种一个算法也写不出来的,还装腔作势人,只当是文化产业而已,他们的帖子我看都不看。

        谢谢你和123jj 。通过你们我学到了一些很珍贵的知识。

、、

、、

网友F:
ls你太搞笑了.....

他的代码是我见过的很棒的c代码.
让他改成与0无关的.
你的也改成与0无关的

看看谁的代码更容易改,
不容易改的代码就是垃圾代码.

网友F:
lz连测试样例都不会给出...

楼主连现实应用中啥是固定的,啥是不固定的都不知道.

我替你出吧:
xxxStruct test_a[] =
        {
                {1,2,3},
                {4,5,6},
                {1,4,2,6},
                {7,8,9,1},

  {1,4,2,6},
                {1,3,5},
                {2,4,6},
                {3,5,7}
        };
结果:
xxxStruct test_a[] =
        {
                {1,2,3},
                {4,5,6},
                {7,8,9,1},
                {1,3,5},
                {2,4,6},
                {3,5,7}
        };

样例2
xxxStruct test_a[] =
        {
                {1,2,3},
                {4,5,6},
                {7,8,9,1},
                {1,4,2,6},
                {1,3,5},
                {2,4,6},
                {3,5,7}
        };
结果:
xxxStruct test_a[] =
        {
                {1,2,3},
                {4,5,6},
                {7,8,9,1},
                {1,3,5},
                {2,4,6},
                {3,5,7}
        };

显然他对,你错.

楼主:
icucut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数组或者结构里的所有数据对算法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实际上的定义,就是:
typedef   struct
{
char  arr1[5];
} STRUCA;

STRUCA   STRUC_a[7];

当程序运行时,我怎么知道STRUC_a[2]里的随机数据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改什么?你聪明请你告诉我这里哪部分是固定的,哪部分是不固定的?

哈哈,icecut 就是太聪明,程序还没开始运行,就知道顺序空表里面固定 / 不固定的部分了?—— 是你出题还是我出题?你认为我出错了,请帮我(我是抄的 Keil和 Intel的 源代码)改正; 我知道你水平比Keil,比Intel高,你大可不必在下面暗地唠叨,——想干就直接跟Keil,跟Intel对着干,一致对外,别把对老外的不满发泄在同胞身上。蔫了吧唧,就会对同胞后面下刀子。“打Intel 咱打不过,打国人咱有的是办法。”

你想自己玩,露一手?大可以自己出道题“刘前辈的题目应该是这样……”大大方方,把大家的眼球吸引到你身上,有什么不好?——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你一个还没开始学嵌入式OS,还在梦中计划的人,比我专业学过的还厉害?

     “该做点东西了。”梦想了也有半年一年了,做出点什么没有,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这,梦想一辈子也是空想。想想自己到了所长那样的年龄,空怀壮志,悲不悲?干点正事去。(要不了2个月就学完了,不开始永远是梦想计划。)所长没事在这耗着,你耗得起么?学嵌入式,多处理器,高性能计算,操作系统,tcp/ip等. 空喊了半天也没见动静,也跑这玩起了文化产业?
     等你真学完这么多书,还会屑于跟我这样的菜鸟较真?还会把所长这样的人放在眼里么。所以,努力抬高自己才是真的。贬低他人,最后自己还是什么也不懂。还想看这么多书,猴年?

、、

楼主:
135楼
楼主连现实应用中啥是固定的,啥是不固定的都不知道.

我教教135楼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应该这么说:

LZ连现实应用中什么叫公有,什么叫私有都不知道,还在这装懂?

我教教icecut : STRUC_a[2]是当前任务堆栈,是SP所指向的活动堆栈,所以是公有堆栈;而其他都是未激活任务栈,都是私有堆栈。——整个STRUC_a[7]是一个线性顺序表。
    移动任务完成后, ID 5 是活动任务,STRUC_a[5]成为公有栈, ID 2 不活动,STRUC_a[2]变为私有堆栈。

什么固定不固定,那叫公有或者私有,全局或者局部。说话用嵌入式专业词汇才好。

、、

网友F:
icucut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数组或者结构里的所有数据对算法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

数据的意义,你竟然不知道.我早知道你这题是错的了.已经说了一千万遍了.
我说 所有数据都是有意义的.你说的是没意义的.所以,你的算法是不会通用的.

呵呵.跟我说专业学操作系统的,让我觉得太乐了.....

连编程都不会还会系统?就是说不会走就想跑?在这摔了很正常.爬起来.好好走.
最后再告诉你一次.
1.数组的删除,是后面所有数据前移...
你说的任务调度的堆栈,与这个不一样.再说.你理解的还有偏差.
2.你说的任务堆栈那个很正确,但是,与你出的题完全两条路
原因我帮你解释一下.
常规数组的数据有效性是靠内容.比如说任何空指针的值为0.
专用数组的数据有效性靠描述符.比如说STRUC_a[2]是当前任务堆栈,是SP所指向的活动堆栈,则sp的内容是数据有效性标记,这时候,就不会考虑内容有效性了.你的题目没有提到这点,而数据结构的书必须按照内容有效性设计,除非增加数据有效性标记结构.

你的例子我知道,如果2结构,任务失效掉,然后后续任务变量前移,这样对任务创建和完成次数少的性能没啥影响,而对于任务变化特别多的.你的数组排序会很影响,这个要细谈.咱们可以去找一个虚拟机环境,一起写任务去pk...对于不同的应用,操作系统设计千变万化.

STRUC_a[7]是线性表,2失效删除.345前移,请问6呢?最后一个表你又标记无效了吗?
如果你用char use来标记1101110来做有效性标记,那没人和pk,也不会成为热贴这么多年......

你研究的东西.我理解,我这个帖子详细跟你说,就是让你明白我又多少能力.我不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F:
哈哈,icecut 就是太聪明,程序还没开始运行,就知道顺序空表里面固定 / 不固定的部分了?—— 是你出题还是我出题?你认为我出错了,请帮我(我是抄的 Keil和 Intel的 源代码)改正;
-------------------------------------------------------------------------------------
我帮你改正一下.在keil的startup.里,开机对内存清零.这就是我知道有效和无效的原因.0默认无效.
所以删除0是可以的.
你默认的是有效数据需要标记,你却没有在问题中提出,所以,你的描述是不确切的

网友P:
刘公把东厂手段发挥的淋漓尽致。highgear就是highgear, 所长是所长,只要不是脑残的人,很容易分辨出来,因为技术类型不一样。

我猜,刘公用各种的下作手段攻击所长,并不敢直接攻击 highgear, 盖因知所长不会反击,而highgear 不是所长,也不会太在意。刘公公敢说 highgear 不会编程? 那个LED PK的程序估计让刘公公吓破了胆。敢说highgear 不懂算法?highgear在计算机结构算法和数学算法的功底,刘公都见识过。刘公在所有与highgear的技术较量中基本上都是完败,更不用说那些 PK 了,刘公没有一次敢应战,即便刘公自己先提出的PK亦是如此。

好了,这些都是些无聊的事情。我只是想说,刘公有什么怨气怒火请冲着highgear来,别像个怨妇似的不停的中伤所长,那是一种懦夫行为。

楼主:
highgear 出院啦!病养好了?怎么好不容易见面,还念念不忘PK的事?那好像是和冷漠的过节?不是我,我没那个水平耶。再说,我是甘拜所长养的highgear 为下风的。以前都是highgear在前面跳和吠,然后所长在后面……,我说怎么好长时间没见highgear跳了,怎么刚一出来就把所长卖了。哈,原来 最近 highgear 还真是所长 穿着你的马甲。

我猜,刘公用各种的下作手段攻击所长,并不敢直接攻击 highgear, 盖因知所长不会反击,而highgear 不是所长,也不会太在意。

近来论坛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讲习所长”的ID,原来近来我一直“攻击”的highgear 就是所长啊,140楼太弱智了,不打自招。难怪所长老训你。刚出院就又把所长卖了。

千万别再PK了,弄不好再进医院咱担当不起呀。(对象问题还没解决的人。)我知道您555比我玩的好,向你学习。像highgear 老师致敬。

另外,告知一下,安拉和真主是一个人,别当2个神来拜。拜错了对身体没好处。对成家也不利。

要不,咱下回陪你在C51上玩玩哈希表什么的?老玩555,没劲。俺最近刚入门分布式操作系统,有时间还望多多指教。

下面送你一张环形总线网电路图,俺多年前玩的,可能对123jj 请你帮忙的事有帮助。有时间最好还是和所长**合力帮忙把123jj的小车站起来。别让123jj 对你和所长太失望。这么长时间没点进展,所长面子上过不去。——这才是争面子的正事,赢我这样的菜鸟不算本事。

     我几年前就玩过那个小车啦!这在我们单位根本就是业余消遣的玩具。你和所长慢慢忽悠,别老玩文化产业……

、、
、、

网友U:
看样子论坛不够热闹啊
只有人掐时才热闹,明明是套偏偏有人会往里专,人家做一次套想半年呢,这么容易就往里专,唉!
匠人有责啊

网友V:
如何积分?

网友D:
看样子论坛不够热闹啊
只有人掐时才热闹,明明是套偏偏有人会往里专,人家做一次套想半年呢,这么容易就往里专,唉!
匠人有责啊
引用 网友U:

咱是知道明明是套,想想人家做一次套想半年呢,不往里专对不住人家的半年苦功,跟在后面灌点水,帮忙搞活点论坛,热闹热闹啊,顺便赚个5毛钱~~~  :P

网友W:
你一定要连续存成那样,就都要移位,效率没啥区别
如果不需要连续存储,可以用指针数组

网友X:
看了半天不知道都在干啥
题目是说10分求最佳算法,结果什么结构体拷贝,任务栈都出来了

楼主:
你想要问问题,要把问题的前因后果写出来。
你要卖弄你新学到的知识,可以一点一点的娓娓道来。
你不能一上来就说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然后说大家这没考虑过,那没考虑过,显得自己很厉害。

楼主你自己看你自己的主贴,和操作系统有半点关系么,为啥你又硬要往操作系统上扯,为了说明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么。

网友D:
刘小辈的图太高深了,是无影无踪图,俺凡人看不到也看不会,谢谢刘小辈对俺组织的两轮自平衡小车的关心,说实话,让两轮小车站起来,那是学弟们的玩物,比如,俺的同事 不光写程序 小盆友,就能让两轮小车站起来,不光写程序 小盆友只是个在校学生,还没毕业呢,这种小玩意他玩玩正好,highgear老师和所长前辈随手指点一二已经终身享用了,已经很给力很给面子了。

如果highgear老师和所长前辈两位高人**合力出手,俺的两轮小车好飞上天,当宇宙飞船用了~~~  :lol

网友F:
看了半天不知道都在干啥
题目是说10分求最佳算法,结果什么结构体拷贝,任务栈都出来了

楼主你自己看你自己的主贴,和操作系统有半点关系么,为啥你又硬要往操作系统上扯,为了说明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么。
引用 网友X:

说明他步子大了.扯淡了...

网友D:
给刘小辈一个视频瞧瞧,  省得说俺说大话~~~  :lo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CK-zlLq_ko/

网友D:
回151楼,152楼两位大虾:

这个视频不是俺拍的!是俺单位的同事,不光写程序 小盆友的"儿子",不光写程序 小盆友只是个在校学生,还没毕业呢,能力还很有限,请两位大虾有机会多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Y:
struct idata { char  arr1[5];
}STRUC_a[ ]={{1,2,3},{4,5,6},{0,0,0,0},{7,8,9,1},{1,3,5},{2,4,6},{3,5,7}};
// Êä³ö---->{{1,2,3},{4,5,6},{7,8,9,1},{1,3,5},{2,4,6},  {2,4,6},{3,5,7}};

void main(void)
{
        char i, *p = STRUC_a[2].arr1;
        for(i=0; i<=15;*p=*(p+5),p++, i++);
}

网友Z:
不会啊 不好意思了

网友AA:
新手得分  急需下载

网友AB:
呵呵

学习一下啊

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思路啊

网友AC:
应该可以实现的。

楼主:
终于学会结贴给分了。
——7楼 123jj 无愧获得头冠;正当多数人连看还没看懂LZ题意的时候,123jj 已经在7楼给出了十分切题的答案!

——技高一筹就是不同。无论用什么C来编译LZ的题目,都会得到正确结果,看不懂成了LZ(出错题)的问题?

人和人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要修炼10年。

、、

网友AD:
真厉害啊!13楼!!!!!

网友AE:
有答案了吗

网友D:
终于学会结贴给分了。
——7楼 123jj 无愧获得头冠;正当多数人连看还没看懂LZ题意的时候,123jj 已经在7楼给出了十分切题的答案!

——技高一筹就是不同。无论用什么C来编译LZ的题目,都会得到正确结果,看不懂成了LZ(出错题)的问题?

人和人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要修炼10年。

...
引用 网友D:

谢谢刘小辈夸奖, 俺无地自容~~~ :loveliness:

网友P:
刘小辈嘴还是那么硬。

给刘小辈一点忠告吧:
一个聪明人要想卖弄什么,绝不应该让一道简单的题目不清不楚,不伦不类;
即便题目描述不明,明智的做法是立即改正;
如果不想改正,那么就承认这种无关大局的错误;
如果不想承认,那么绝不能推诿,指责别人对题目的理解 ---- 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从刘小辈的器量和性格上看,刘小辈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太如意,没错吧?
从技术层面上说,刘小辈有一定的钻研精神,可惜深度与广度皆不足,也没有极高的天赋,如果一直纠缠在一些细枝末微和特定的领域里,再修炼10年也不会有多大长进。

网友AF:
好多分啊,羡慕咧

网友AG:
1# 刘前辈

网友AG:

1# 刘前辈

网友AH:
前来学习一下,多多指教

楼主(2011-06-08):
73楼 highgear
……从技术层面上说,刘小辈有一定的钻研精神,可惜深度与广度皆不足,也没有极高的天赋,如果一直纠缠在一些细枝末微和特定的领域里,再修炼10年也不会有多大长进。

看来54岁的老所长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深度与广度的钻研精神?可惜,一个小车从去年7月就开始吹:“这种小菜是本科生玩的,我是搞控制理论的……”这种人的伎俩一看就是缺乏做研究的素养。——到了今年还在吹:“玩小车很简单,如果没有我这么深的控制理论,只要修改几个P参数,就行了。……”哈!这脸皮可真厚,higear这么深的控制理论,如此不屑“本科生玩的小车”,您老大人怎么立了一年也没立起来?是不是还要吹到明年去?

——所以,劝劝一直穿着highgear马甲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老所长,您从技术层面上讲,已经可以开始走下坡路了,54岁可以说“盖棺定论”不会再有发展了;你从小在农村长大并不是你的错,没谁看不起你,但是错在几十年来总是以那种自卑心理出发:“以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生怕被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

你比我惨多了,我才30岁,已经具有了钻研精神?就如此被你看得起,——论坛上只追我一个人?这是我的荣耀。我现在就已经笑傲老所长了,随便提个问题都能让highgear所长发懵。
     关于LZ的题目,是摘自RTOS 书上的原文,(差点又让老所长以为是《数据结构》线性顺序表内容?“嗨!我早知道了……”)老所长总想显得自己比教授作者高明,结果自己一生也没写出个哪怕是小册子类的文字来。一看就知道你没学过RTOS,劝你最好先看懂《uC/OS-II 实时内核》再来卖弄?——否则下次又要闹出把5个哲学家裸奔喂成5头猪的笑话了……

、、

网友AI:
有点收获!!!!!

网友AJ:
什么东东?不懂

网友D:
highgear老师高见,二级倒摆,两个自由度,上面顶个球。

这个确实好玩,支持 highgear老师~~~

网友AK(2011-08-13):
各位前辈  小弟认为  只有一个基本上最优的算法  没有什么最最优秀的算法。。。。。打个比方来说。。。ARM的架构 与51的架构  再用指针访问数组时  相同的代码  执行效率不一定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代码在51架构中 效率最高  而在ARM架构中则不一定了   就拿数组下标的访问来说。。。51肯定效率没有用指针访问快(也看具体代码具体写法)  但在ARM架构下  数组下标访问有时却是比指针快的。。。。。而在x86架构下  又是另外一种情况。。。MIPS架构可能就更不一样了(没研究过MIPS架构 ,但据说中国龙芯抄的就是MIPS架构)

网友AL:
呵呵!

拿8位机和32位机比较,就像拿轿车和卡车比较一样。

轿车说,俺跑起来比你省油,所以,俺比你先进。

卡车说,俺拉的货比你多N倍,所以,俺比你实用。

LS小盆友,请您评价一下,轿车和卡车,哪个更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