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能用3.7v直接供电吗?

楼主(2011-05-05):
at89c2051能用3.7v直接供电吗?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看pdf是最好的答案

网友C:
查看官方的datasheet是王道。

楼主:
可以就是可以,什么叫应该可以?

网友A:
to 6L:

“应该可以”,就是说你“应该”去看手册就知道是否“可以”了。

网友D(2011-06-18):
可以的,有两种一种是5V供电的,一种是3V,选择5V的,应能工作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E(2011-08-24):
肯定的说可以,最低3V都行的

网友F:
at89c2051工作电压范围2.7~5.5

网友G:
可以,就是晶振要小一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