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DS1390不走,困扰半个月

楼主(2011-05-05):
目前的问题是:
应用IO口模拟时序,可以设置时间,并可以正确读取设置的时间。
但是时钟不走,尝试过的解决:
1,考虑是否晶体与芯片离得太远造成起震困难,但是PCB上,确实离得很近了。
2,考虑是时钟芯片是否损坏,更换时钟芯片——仍然不走
3,考虑是否晶振不好使,或不利于起震,更换新的晶振——仍然不走
4,考虑晶振是32.768kHZ,而原先买的不知道是khz,还是Mhzde,重新买了个圆柱晶体换上仍然不走。
5,考虑是否是软件问题,由于可以正确写入和读取数据,重点考虑初始化是否有问题:
init_1390()
{
spi_start();
spi_write_b(0x8d);
spi_write_b(0x18); //0x8d control
spi_write_b(0x00);//0x8e statues
spi_write_b(0x00); //0x8f
spi_stop();
}
BIT7   BIT6  BIT5      BIT4  BTI3  BTI2     BIT1  BIT0
EOSC  0       BBSQ1  RS2   RS1   INTCN  0       AIE
0        0       0          0       0        1        0        0
EOSC=0使能晶振
BBSQ1 使能SQW/INT引脚:方波或中断输出
RS2和RS1方波输出的频率控制
INTCN=0时 SQW/INT引脚输出方波
INTCN=1时计时计数器与报警值比匹配时,激活SQW/INT引脚,相关报警标志位置位,忽略INTCN的状态,该位默认为0
AIE报警中断使能AIE=1,
另外还涉及状态寄存器和TRICKLE CHARGER寄存器。
暂时没有别的思路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该问题与控制芯片无关吧,我用的是2812,“什么料号”料号?

网友A:
你没找个示波器测下晶体起振没??

网友B:
LZ唯一没有考虑的是电容,去掉电容试试,如果起振了,就是电容问题

楼主:
我改用1302做,好使了,感谢各位的帮助!至于1390那个电容我都试过,不是晶振和电容的问题。确认已经起震了。

网友C(2011-07-27):
我用过1302,1307 ==。。。。,在用1307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单独拿出来散开调试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组装成整机,哈哈,时钟就停了。后来找了半个月才发现,是整机里电源变压器对时钟有干扰。后来单独焊了一块独立的pCB(上边只有1307),实验结果只要这块板子一接近变压器,立刻不工作!后来换了PCF8563,没问题了。建议别用1390了!用PCF8563吧!

网友D:
哥们,高精度低成本的时钟芯片我们的强项,我们有专门的技术支持,绝对不会让你困扰半个月,只要你电话第一时间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