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型开关稳压芯片,如果输入电压大于了输出电压,会怎样

楼主(2011-05-05):
1.boost开关稳压芯片,如果输入电压大于了输出电压,会怎样?
2.buck开关稳压芯片,如果输入电压小于了输出电压,又会怎样?

以LM2577为例,输出是12V,如果输入的电压会大于12V,会怎样?
①输出也会增加;
②芯片直接自动断掉,停止输出;
或者是其他的?

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还有buck的。

PS:在网上看到固定输出电压12V,根据输入自动升降压的DC/DC模块,采用了LM2577和LM2596,如图。
难道是电压大时LM2596降压,电压小时LM2577升压?

网友A:
都是靠负反馈来调节,所以不能达到参考值时,PWM全开或全闭.
不同的PWM控制芯片可能不同有上下限.

网友B:
同楼上观点。
1 boost开关稳压芯片,如果输入电压大于了输出电压,会怎样 ----输出会增加,个人认为大于等于(输入电压-一个肖特基压降)
2 buck开关稳压芯片,如果输入电压小于了输出电压,又会怎样----输出将降低,个人认为小于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C:
那个模块是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D:
绝大部分boost芯片是直通.

网友E:
你这个模块应该是先升压再降压的。如果是单片的Buck,你的输入小于你所设定的输出时,输出不稳定,基本上等于你的输入,甚至无输出。Boost同理。

网友F(2012-04-08):
7楼的说的有道理,试验下就知道拉

网友G:
我觉得按照基本电路工作的话,boost处于常闭,输出等于输入;buck处于常开,输出等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