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仿真器,加装隔离板

楼主(2011-05-05):
JET51仿真器没有带隔离,

所以如果用开关电源的系统,

同时仿真的话,很容易烧坏目标板和仿真器,

所以加装了一个隔离芯片TI的 ISO7240A 和 DC-DC隔离模块,

自己刻了板子,

试验了,ok

上图:

网友A:
大湿,图片挂了,再传一个,让兄弟们学习学习。

您说的没有隔离,我自己也因为这个问题烧过一台JET51,当时刚刚入行懂得不多。一次一客户寄了一台烹调电器样机给我开发程序,忘记其使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一接上JET51的JTAG线,马上就跳闸了,后来一看JET51已经无法使用了。

感谢您的热心,我会把您的电路和意见也给我们工具组的同事反映反映。

楼主:
我用灌封胶封上了,hoho

网友B:
这个附件好,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