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1-05-05):
     我知道我的理解肯定不对,但是想不出为什么,请教一下各位。
     NPN三极管有两个PN结,而在二极管两端加上正向电压后,二极管导通。所以我肤浅的认为三极管也一样,于是有上图。
     按我的理解,节点2的电压不应该是那样啊,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我很穷,没几分啊)。
     最后觉得,三极管真是个高深的东西,想完全理解它太难了。

网友A:
re LZ:

仿真非真....

器件模型一般只在常规正常偏置下才能模拟现实,而反常情况下可能得出不可想象的结果(出于简化考虑,通常器件模型只针对正常情况)。

网友B:
三极管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
你be间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了
但bc间的二极管是反向的,R2对地相当于是断路的

楼主:
re3
    这个是NPN管啊。

楼主:
re2
   我也知道这样,但我有个毛病,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所以比较纠结。

网友C:
没什么好纠结的,自信点,可说你发现了一个软件的BUG->仿真不够真实。
你或者也可把be短起来再仿真。

网友D:
你把三极管拿掉估计还能测量出来......

楼主:
我实际操作了一下,5V的电源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基极,用万用表量测集电极电压,居然变成了7点几伏,顿时,我迷茫了。哪位大虾拉我一把啊!

网友E:
楼主,你三极管e级 是悬空状态的吗
你图中那样 你理想得到什么结果啊

楼主:
9楼
NPN管,我只是想看看两个PN结是不是在上电的时候和二极管一样有个压降。

网友F:
这么简单的电路,拿块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比上网发帖还省时间。
如果用的是指针表就更好。
HWM说得对,仿真非真……

楼主:
11楼
我在8楼说的,回想了一下,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不说也罢。的确,仿真非真!谢谢!

楼主:
2楼
我错了,谢谢!

网友G:
C极无电源,B怎么来控制他的运动?C要发生作用,也要能量来支持吧,这就是所谓的无能力是不能做功的。

楼主:
14楼
我只是想验证三极管的PN结,并不是想看它是怎么工作的。我昨天用表量了,确实,仿真非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