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xpress和designer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个人做完express的设计工作 也已经仿真完成 就是在想 1 我怎么把内置的程序  C语言调用出来?然后运用CY3210miniprog1烧录机烧入程序?
                   2还是只有在designer中才可以看到C语言的程序?
             新手上路 实在有很多问题 见谅哦

网友A:
在express工程文件里面也有main.c,你可以找找看。
不太明白你说的“把内置的程序  C语言调用出来?然后运用CY3210miniprog1烧录机烧入程序?
”为什么说然后呢?烧写程序不需要打看C语言,不知为啥要用然后这两个字,呵呵
另外express和designer已经合二为一,你可以用最新的designer软件,系统级设计就是原来的express,新的designer用起来更方便,可以切换芯片级和系统级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因为现在要烧录进芯片里 是不是直接连接USB 运用programmer 打开一开始express设计而生成的程序就ok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看到已经5.1了designer 是那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新的designer 可以把我在原来在express中设计的仿真 能和designer互通咯?直接可以在系统级和芯片级转换吗?内部的模块都不用设置吗?自动连接吗?

网友B:
PSC Express里有build 菜单,使用build可以生成包括hex文件在内的所有输出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用express设计后用build自动生成的引脚图和用designer配置的模块对应的引脚不一致 这怎么办?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内部模块因为你用express设计了,也就是说用系统级的进行了设计,已经自动分配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express和designer的引脚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请问 我现在如果只在express中进行系统级的设计,在simulation中也调试了 再build 生成的程序能直接烧入programme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express和designer可以互通 怎么我在designer中打开express的文件只有程序?没有内置接线图自动生成吗?还是要自己去配置咯?

网友A:
回复 楼主:
build以后就可以用programmer烧到目标板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designer里面有模块部分也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自己配制,他们的区别是,在系统级设计里面,你看不到模块和程序,虽然他们存在,在芯片级设计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看到了 正在express中的programmer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如果只在系统级设计 而没有芯片级的设计 能不能就可以直接用designer看之前完成的express中的系统级设计 还有内部模块能不能自动生成 连接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心不明白 怎么使express和designer之间互通?

网友C:
尊重和角度的发生是需要条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这句话。。。让我怎么理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系统级设计和芯片级设计实际上只是两种设计方法,或者说是两种不同视觉效果和不同设计方法的设计,他们都能完成你的设计,所以当你用系统级设计设计好了以后,实际上内部模块的使用情况和代码设计在PSoC内部已经形成了,不用重复工作。
不知这样的解释是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