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小数点的写法

楼主(2011-05-05):
最近在用2002液晶屏写程序,要求用到小数,比如格式为XXXXXXXXXXXXX:00.00V,  X代表英文字母,00.00代表我要写入的变量,这个是通过按键设置写入。那个小数点是个固定的位置,我本来打算直接写“XXXXXXXXXXXXX:  .  V”,但是屏幕不知道怎么搞的小数点就出不来。请问大虾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写法能写出这个带小数点的变量?

网友A:
连原因都没有找出来,就想要更好的写法?不现实,而且你那个点不出来,肯定是有BUG了。

四个数字可以用一个16位的变量来控制,每个数字可以用求余得到。
刷新屏幕时,可以printf_D("XXXXXXXXXXXX:hh.hhV"),后面再跟个printf_V(uint data)覆盖前面的hh.hh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