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PADS logic调用自己建的原理图封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我参照pads 2007用PADS2009做了一个封装库
然后调用时,出现如下问题:

网友A:
软件有问题@

网友B:
你输入你想命名的元器件名称就行了,如U1。

楼主:
咱们论坛怎么个结贴法啊?

网友C(2011-07-07):
输入一个字母U就可以了,这是因为你在做元件类型时没给他分在一个类别里,例如三极管有PNP,npn,电阻是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