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下面的看门狗电路

楼主(2011-05-05):
(图片)

楼主:
新手,这个不是很懂@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分析@

网友A:
没有看到任何电路图

网友B:
现在还用这么复杂的外部看门狗,不合算。
用一片专用的芯片就搞定了。
左边是计时复位,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输入脉冲,则复位。
中间是低压复位。
上面是上电复位。

网友C:
那找个看门狗IC就可以 了。

网友:
和我们公司用的电路一样,经常导致系统复位。不好用

楼主:
问下大家,那个CD4023的输出脚9脚和输入脚4脚相连,又和4060的电源相连什么意思

楼主:
请大家帮忙回答下,多谢了@

网友D:
找些简单的代替就可以嘛

网友C:
问设计者,这个对我太复杂了。

网友E(2011-06-18):
4060是一个自带振荡电路的计数器,当计数时间到后输出一个高电平,使单片机复位,这样就要用单片机给送出一个复位信号,要不然就会反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