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1-05-05):
大家好,我想利用单片机主要实现三个功能,一个是接到信号后能累计计数,复位后重新计数。二是有比较功能,就是当我给的数值小于某一数值时,不计数,等于大于时才计数。三是能够识别电源的正反,就是电源反相时也不计数。不知道借用单片机能否实现?不能实现的话有没有其它的途径实现?能实现的话,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卖?联系QQ28364321

网友A:
可以,但是需要外围电路的吧

网友B:
当然可以用MCU实现,但需要编程,MCU不是买来就具有具体功能的。

网友C:
三是能够识别电源的正反,就是反转时也不计数——怀疑这句是个病句,应该是信号反转吧。感觉象是个光电编码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