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nrf401怎么调试

楼主(2011-05-05):
我在做无线数据传输,用的是PTR2000和STC89C51,nrf401怎么调试实现10m以上的数据传输,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吗?

网友A:
需要使用频谱分析仪,但10米的距离很短,只要电路正确、元件选择合理,这个距离可以十分轻松的满足,根本不需要什么测试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证明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都好使,应该怎么办?应该发射什么?接收那边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方面,用的是CC430F5137的,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证明好使要么需要频谱分析仪,要么去采购相同RF IC做成的成品模块做参照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在发送端发送几个数据,在接收端接收这几个数据,并将这两组数据对比?我想用示波器显示数据,不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