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下OP177问题,弄了两天了。

楼主(2011-05-05):
这个电路是在一仪表中用的,原R43为4.7K,后面同事改为100K,我接手后发现,TP2输入为0时,TP8老出一负信号,大约10mV。被定为零漂,弄了两天,没有方案解决,希望高手分析下。

网友A:
可以在1、8脚加调零电位器。
另外排除4051模拟开关的影响。

楼主:
第二级用一百倍挡时发现的,其他挡看不出

网友A:
OP177的输入零漂有几十微伏。
2个OP177串联,零漂会叠加,再放大100倍,应该是几个毫伏。
估计是4051的影响更大。换一个好的品牌的4051。

网友B:
应该是OP177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在100K上产生压降)引起的,4051倒是没啥关系,因为在运放的反馈环内。

网友C:
可能是失调引起的。
在二级上加个调零看看呢

网友A:
谁说4051的没有关系?
如果4051的二端有电压差,不就等同于运放的零漂吗?

网友B:
之前的确是想差了

网友D:
如果是“改为100K”之后才出现的,主要就是OP177的输入偏置电流IIB造成的
假设IIB有1nA,第一级跟随器的输出差不多就是1nA*100kohm=0.1mV

网友A:
分析故障要一级一级分析,可以单独测试是哪一级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