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出显示数据的液晶屏,应该很难用吧!??

楼主(2011-05-05):
除了LCD1602之外,我有两块液晶:NOKIA5510和HB12864M1
之前写NOKIA5510程序的时候就发现:NOKIA5510只有向液晶写显示数据的指令,没有从NOKIA5510读出显示数据的指令。当时就想:这样肯定不好用啊,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局部绘图——不破坏图形周围的显示内容。

没有想到,最近写HB12864M1的程序,发现它竟然也是“只能进不能出”!!!,按说HB12864M1这么多条指令,功能也算强大啊,怎么就偏偏不能实现一条读取指令呢???没有读取指令,应该很难实现复杂的显示功能吧——比如做俄罗斯方块游戏显示!!

也想过直接在单片机内存做一个液晶屏幕显示内容的“镜像”,直接对这个镜像进行操作,然后更新到显示屏幕上去,可是一计算需要的内存空间,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128*64/8=1024byte,即需要1K的RAM。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它的RAM在51单片机中算是比较大的:512byte。可是这还不到所需的一半,即使是RAM更多的M16也只有1K的RAM,如果真得开辟这样一个镜像缓冲区的话,那程序一个变量都不用定义就满了!!!:L

感觉很郁闷,于是就查了一下常用的LCD12864控制器的指令集支持情况,发现KS0108B、ST7920、T6963C都支持显示数据读取命令!!:L这一查,感觉更郁闷了!!

前辈们,对于这种不支持显示数据读取的液晶屏,你们是怎么用的啊!??,该不会液晶屏对于屏幕的每一个显示状态(图形)都专门写一个显示函数,然后在每一个显示内容之前把屏幕清空吧!!!??:L

反正我现在是想不到什么好办法,希望前辈们指教!!!!

楼主:
好了,我的HB12864已经见上帝去了!!!

网友A:
很多LCD驱动模块,串行模式只能写不能读,并行模式支持读写,所以串行模式下只能简单用用,写点汉字还行.

网友B:
你的HB12864不支持并行么?我昨天用HJ12864m-1也是只能写不能读,回来一顿狂搜网页,CSDN几位大哥的讨论帖帮我搞定了问题,我P0口上拉电阻是1K不能将电平拉低,改用P2口可以正常读数了,楼主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延时够的话,也可以不要忙标志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12864是支持并口的,但确实不支持读取显示数据,因为根本就没有“RD"引脚,在LCD的命令中也没有”读取显示数据“相关的命令!!

所以,肯定读不了的!!

网友C(2011-10-19):
我也用过HB12864M1的液晶模块,感觉很好啊。这款液晶的指令很强大,一般来说显示界面再复杂主要都是看编程的技巧来实现的,并不需要读出。HB液晶可以任意区域任意点显示内容作图等,选好坐标区域直接覆盖不会影响其它区域的显示内容的。

网友D:
加显存,呼呼

网友E:
一般都不需要去读

网友F:
我感觉可以考虑一下3.2寸彩色液晶

网友F:
这种液晶现在淘宝上也比较便宜,淘宝上现在七八十元的基本都是原装的,比12864功能强多了

网友G:
换彩色TFT吧,淘宝上大把的,价格二三十元。只是不会有汉字库,速度会慢一点。
我换了,产品上档次啊。

网友H(2012-08-07):
请问楼主!我这个FYD12864-1001A支持读取显示数据不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