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CDC和LDO的区别

楼主(2011-05-05):
想请教一下DCDC 和 LDO 的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呢?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电源 待机控制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DCDC是开关电源,内部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LDO是线性电源,内部电路工作在线性状态。由于开关状态的时候要么电压为0(开),要么电流为0(关)。所以功耗很小(U*I),只有开关状态转换过程有损耗(开关损耗),发热也就小。而LDO由于一直有压差有电流,所以功耗较大。但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会给系统带来高次谐波。

网友B:
:P有没有DCDC的详细说明

网友C:
3楼讲得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