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输出电压是100V,如何计算输入电压

楼主(2011-05-05):
如图所示,我需要输出的电压是100V,其中四个开关管是以400HZPWM开关断的,那么输入的电压是多少呢?如何来计算呢?

楼主:
如图所示,我需要输出的电压是100V,其中四个开关管是以400HZ   PWM波开关断的,那么输入的电压是多少呢?如何来计算呢?

网友A:
虽然不太懂

lz,AB端是交流?前面有一电容?是不是直流交流画反了?

网友B:
前面的mos管控制策略不知道的情况下,是无法计算输入电压的。400HZ是载波频率,没看到完整的控制策略

网友C:
哪边是输出?哪边是输入?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完整,好像是DC/AC转换电路,输出电压由DC输入电压,驱动信号的频率、脉冲宽度等决定。

楼主:
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是DC——AC变换。AC段输出是100V  400HZ正弦波,DC段输入是多少?控制策略就是控制四个开光管,用400HZ  SPWM来控制开关断。我想问的是如何计算输入电压?

网友E:
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是DC——AC变换。AC段输出是100V  400HZ正弦波,DC段输入是多少?控制策略就是控制四个开光管,用400HZ  SPWM来控制开关断。我想问的是如何计算输入电压? ...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知道输入最小可以到多少吧?

按照母线电压利用率0.9算,假设你给出的输出是100VRMS,那么输入电压最小要求大概(好像)是
100*1.414/0.9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是100*1.414/0.9,我一直弄不懂这个公式,谢谢!

网友G:
找个公式玩玩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