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教反激的输出侧只有小于0的电平?

楼主:
搞了一天了,变压器也是好的,可是输出侧的二级管的阳极只有负电压出现,可是另一个辅助绕组又是对的。

网友A(2011-05-10):
估计是短路了 ~

网友B:
估计ic没有工作吧?

网友C:
取零件/换零件逐步排除呗

楼主:
1是的,最大可能是短路。可是我在次级加一个15V电压,无短路现象。
2.ic工作了
3.我把所有的次级接15V的零件全部都断开了,还是不行。把续流二极管断开了才正常。
由于这是辅助电源,所以我就不管,去调试其它部分的电源,发现有两处不对,修好了,看15V,好了。结果12V又出现同样情况。又把所有和12v有关的断开,不行,直到把续流二极管断开才正常。最有都不知道怎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