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 看门狗总是莫名其妙的重启

楼主(2011-05-06):
使用LPC2138做了一个控制  、
     1、串口通信
     2、2MS的定时器
     3、加了看门狗,喂狗在主程序里,while 死循环里。

刚开始是程序运行正常,  莫名其妙的会重启。
1、在自己运行时,不与上位机通信时出现过 重启,很少见,但是出现过。
2、在与上位机通信时,出现重启 比上面出现的频率要高。
反反复复 查找代码,和有关资料,都没找到原因所在。

我的理解是:既然控制重启了,说明  程序跑飞了。

还请教大侠们赐教,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把喂狗放2ms定时器里进行吧。 喂狗的时候不能产生中断的。WDFEED=0xAA;WDFEED=0x55;这两句代码必须连续执行~~可能是通信的时候喂狗的两句代码被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