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流续流问题

楼主(2011-05-06):
请教下,在开关电源MOS管关断的时候,变压器初级线圈漏感产生感应电动势与初级感应电压叠加。使初级线圈两端快速二极管和TVS管导通,请问,此时流过电流的时间有多长?是us级还是ns级。

网友A:
我也有此问题,请高手帮助。

网友B:
应该是us级,快恢复二极管一般恢复时间都在150ns以上!
假设开关频率为100KHZ,那周期为10us,半周期5us,假设有一半时间进行能量耦合,那流过电流的时间就是2.5us,所以在us级。

网友B:
楼主的结帖率真高啊

网友C:
楼主的结帖率真高啊
引用 网友B:

哇,神人出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