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TI采方波遇问题

楼主(2011-05-06):
用STM32F101RB8 的PA5采一方波信号,用定时器2作计时,示波器上看波形很好,但采到的方波却差别很大,波峰波谷的值有些不对,我的相关代码如下,请高手指点!
初始化部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输入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输出模式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输出模式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组GPIO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周期0~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         //时钟36分频,1us一个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初始化

EXTI部分: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初始化结构定义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5);//管脚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事件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触发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 //线路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启动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

NVIC部分: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中断部分:
if ((EXTI->PR & EXTI_Line5) == EXTI_Line5)
{
...
  if (g_i==0)
  {
   TIM2->CNT=0;
   TIM_Cmd(TIM2,ENABLE);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0);
   g_recvcode[0]=TIM2->CNT;
   if (g_recvcode[0]>350)//有用信号
   {
    TIM2->CNT=0;
    for (i=1;i<25;i++)
    {
     do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1);
      g_recvcode[i]=TIM2->CNT;
     }
     while(g_recvcode[i]<350);//如果小于350可认为是干扰,重新采样,最大值可达1800
     TIM2->CNT=0;
     if (g_recvcode[i]>3000)break;
     i++;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0);
     g_recvcode[i]=TIM2->CNT;
     TIM2->CNT=0;
     if (g_recvcode[i]>3000)break;
    }

...
}

楼主:
在中断中采两种波形,一种是周期定长,一种是不定长的,对于定长波形我还这样试验过:
进入中断后,用定时器2计数相同的值去重复读端口状态,发现读不到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