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相交流稳压器

楼主(2011-05-06):
我手中有一台“正泰”牌单相交流稳压源,型号为TDN1(SVC)-5。
问题现象:
          由于突然间停电和来电,该稳压源的输入端的保险丝(13A)被烧断,手头没有相关型号的保险丝,先用了两根比较细铜
         丝直接将之短路来使用,结果在空载时铜丝被烧断,因担心内部存在问题,于是就用了一个3A的保险丝代替来试试空载时
         的工作情况,结果在空载的情况下,刚一通电3A保险丝就被烧断。
疑问:
        1.   稳压源内部哪儿存在问题,导致电流过大而烧保险?
        2.  是不是稳压源内部没问题,而是我使用的3A保险丝过小,一定要用13A的保险丝?
        3.  为什么在电流过大的情况下,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不会自动跳闸,而直接烧保险丝?
        4.  是不是该稳压电源起动电流很大,使用过小的保险丝(3A)会导致先烧保险,空气开关因通过其电流没达到其保护电流故
            没有跳闸?

网友A:
如果原装保险烧毁,应该用相同的保险更换。

“为什么在电流过大的情况下,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不会自动跳闸,而直接烧保险丝?”
你的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多大?

“稳压源内部哪儿存在问题,导致电流过大而烧保险?”
天知道。

网友B:
估计里头有东西坏了  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