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在Windows 7下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06):
STM32板子的程序在例子基础上改了,去掉USART部分,纯USB接收与发送.
我使用的是VCD1.1,安装驱动时,因为没有微软认证,需要点四次"继续安装"才行,

我在WIN XP下可以虚拟成功并使用,但是在WIN 7下不行(能虚拟出来,但是有个叹号,也不可使用),有人试过可以吗?
需要装WIN 7的驱动还是修改INF文件?

网友A:
在WIN7下是没有问题,有叹号是要你安装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在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Virtual COM Port Driver里,需要手动指定到此文件夹

楼主:
楼上,
你是否成功安装后测试过?
我试了两台电脑,结果都是:
"
WINDOWS已经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

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

网友A:
我试过的啊,这个我可以保证!

网友A:
不能选“自动搜索安装”驱动程序,要选择“手动查找”来安装。

网友A:
有叹号是在设备管理器的其他设备栏里面吗?

楼主:
能虚拟出COM来,比如STM VIRTUAL COM PORT(COM3)

在设备管理的"端口(COM 和 LPT)"里

网友A:
能虚拟出COM来说明驱动已经装好了,你用的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会不会是和其他设备端口号冲突了,笔记本容易有这个问题。

楼主:
"
WINDOWS已经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

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

楼主:
还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说说啊

网友B(2012-11-13):
2# lsj115 使用这个还真行,

网友B:
http://share.dzkf.cn/down/2012/0830/file_27042.html

这个驱动支持win7 好像不用手动安装了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看不到那个帖子了,能再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D(2014-03-25):
这个在没有sp1的情况下没问题,打了补丁sp1的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