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源输入电路

楼主(2011-05-06):
D3 放电管是否应该直接接外壳

网友A:
要我的话,我会直接接外壳,但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网友B:
远端的话为了考虑地平面电压差可能会这样接线路的,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选择是否要采用电容接地的。对内部电路来说那个是更容易进行放电的,显示是D直接接到GND了。

网友C:
原则上不可以接外壳,这违反安规,应该可靠的接大地,虽然外壳也接大地,但接法不同,注意导线电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