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释直流断电瞬间的高压?

楼主(2011-05-06):
是这样,用12V蓄电池供电,当开关断开瞬间,用视波器测得的波形有一个大约为电池2~3倍的尖锋电压,时间为0.2us。负载为4个灯泡,最大电流为7A。(电路能正常工作哈,只是想知道那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想过会不会是极间电容,但低频没影响;或者自感电压,但自感电压与电池电压(可能断开瞬间击穿空气)相反,不会叠加。

   想问问这个尖锋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原理)?  网上很多解释为电流切流,有点不懂那位大神解释下?

楼主:
没人说嘛
天呀
高人到那点去了哟

网友A: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啊?可能自感引起的

网友B: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C:
就是电感引起的。

网友D:
电路中一定存在感性环节。

网友E:
汗,感性负载产生的应该是反向的才对啊!

网友F:
不知道是电源端还是负载端的波形。
另外,示波器对干扰信号敏感。测试不当会导致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