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求分析

楼主:
附图一个是衰减器一个是减法器,请路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如何实现各自的功能的呢?还有虚短意思是:同相反相端电压相等,虚断意思是同相反相端电压相等但没有电流流过。本人比较笨,看了运放的资料,却老是搞不懂,请路过的朋友帮忙解析一下,或者能够提供一份简单入门的运放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A(2011-05-06):
虚短、虚断,你好好看看理想运放的模型就可以理解了,随便一本模电书都会说的很清楚

网友B:
前一图的衰减器与运放无关,是靠R1R2两支电阻分压实现衰减的。
把欧姆定律复习复习,然后再学习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样比较容易入门的书籍嘛?提供一两本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一同时也是一个加法器,应该怎么分析的呢?

网友B:
6楼:
前一图不能做加法器用。

楼主:
学习了虚断与虚短   分析起来感觉容易多了

网友C:
运放,对于串有电容,电感的,偶就真的不知如何下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连在前后级,有些地方说防止自震,有些是什么相位之类的。。。

网友D:
前一图就是简单的电阻分压 后面的运放实现的是电压跟随着作用,其他没什么了~~
第二图是基本的差分放大器应用 随便找本书上就有很详细例题~~~楼主好好看吧

网友E:
第一个由两个电阻分压,然后跟随器。第二个是交流差分放大器。

网友F:
图1分析:
    R1起导入信号作用,主要起到限流保护运放作用。而R2,确实是分压,这个不是简单的分压,主要起到与反
相输入端在静态时某个点上的电压的平衡作用。(以起到没有输入电压时,输出端程0电压输出)。
   说它为衰减器,是因为它为负反馈,所以可用作衰减器。

网友F:
图二:
    当反向输入端为一个可调的电压时,些时正相输入只要有信号输入,它们的输入总信号量会是一个相减的数值,所以便可当作减法器。

网友G:
对虚短和虚端的讲解,希望对你有用
http://blog.163.com/mfdxh@126/blog/static/258216620114100333723/

网友H:
虚短和虚断可以这样理解:
      虚短的前提是运放的放大倍数无穷大,只要正负输入端有非常微小的差别,运放就饱和输出。
      虚断的前提是运放的正负端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基本为零。这是极端认为,不过为了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