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动力电池] 锂电保护解决方案

楼主(2011-05-06):
针对短路测试、滥充测试、LPS测试等保护方案,提供综合参考解决方案如下:

方案一是温度保险丝,主要是针对单电芯电池,优点具有精确温度保护功能,不足是小型化困难,安装不方便,最重要的是成本非常高。基本上现在的电池,无论是单节还是多节它应用温度保险丝都不是太多;

方案二是PPTC,这个主要是针对小容量电池的,因为大容量电池使用PPTC可能会由于反应慢,动作误差大,不太适合应用。它的成本稍微会低一点,同时具有过温过流保护功能使用PPTC它的优点就是成本稍微比温度保险丝要低一点,而且有过温过流保护功能,同样它的不足的地方这边也是存在,比如它的阻抗略大,另外反应稍慢,动作的误差难控制,另外非贴片封装安装不太方便。

方案三是使用fuse,成本比较低,特别是是非常适合LPS项目非常适合选用,不足的就是没有过温保护;

方案四是使用FUSE+双保护,有一些大容量的电池或者是多节电池的厂商有使用过这个方案,主要用于做安规测试这块,同时具有过流过压保护功能,成本高一点但是可接触度比SCP三端保险丝会好一点。

方案五是SCP三端保险丝,它在使用三端保险丝的同时,在电芯里面加了一个过温保险丝,将两个重新使用。主要好处是电池的成本压力不是太大,所以对于保护要求会比较高。

网友A:
方案六:用TE的MHP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了,比如贴片PTC,温度开关啊==

网友B:
方案六:用TE的MHP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了,比如贴片PTC,温度开关啊==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方案得顶

网友C:
顶,总结到位,二次保护的话直接加个 FUSE, 省时省力省成本。

网友D:
方案六确实得顶,呵呵

楼主:
推荐MHP在36V以下的工作设备中使用。

网友E:
推荐MHP在36V以下的工作设备中使用。
引用 楼主:
比如说?

网友F:
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G:
很实用的帖子
引用 网友F:
实用?我倒是觉得只能拓展常识而已

网友H:
确实很使用

网友I:
这些资料受益匪浅呀

网友I:
推荐MHP在36V以下的工作设备中使用 晓得了

网友J:
实用,很实用

网友K(2011-07-28):
SCP很贵的好伐,不过不得不用罢了。

网友E:
楼上愤青啊

网友K:
我愤青?我设计PACK的时候你还年轻。

网友L:
呵呵,楼上息怒

网友K:
说真话就容易得罪人。用PTC过LPS有局限性的,PACK的容量不一样的,放电电流也各种各样。不是MULTI CELL都用在笔记本上的。而LPS对8A和5OCV都有时间限制要求(以前是1分钟内)。所以在选PTC时,HOLD CURREN和TRIP CURRENT以及响应时间都很受限制。如一些应用的放电电流大,PTC HOLD CURRENT如果大的话,那TRIP CURRENT近似于2倍,那LPS测试时就不一定会动作。
所以有些人自己不懂还评论别人,真吃不消。
本来不想说的,我以前就在TE设计保护板和PACK的,和RCP BU熟的很,对PTC在电池里的应用知道的不会比你少

网友K:
什么没有?不知道就少出声。你做过LPS实验吗?以前只有UL 2054要求,现在IEEE也要求,而且时间更短,你研究过吗??

网友M:
楼上消消气:L

网友K:
我不生气,只是碰到某些外行对内行品头论足很失望。

网友E:
这个就没必要顶了吧

网友B(2011-09-19):
这么多,都有点目不暇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