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动力电池] 保险电阻能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吗?

楼主(2011-05-06):
电阻的负载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如果流经电阻的电流超过限度时会把它烧坏,使电阻呈现开路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阻具有类似保险丝的功能---即电路过流时能够切断电流,好象能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因此有一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把原设计中的保险丝换成廉价的保险电阻,形式上给客户增加一点安全感。

但是保险电阻真的能够替代保险丝而起到相同的作用吗?答案显然是否!

我们知道好的保险丝必须同时具备三项功能:保护功能、承载功能和安全功能,而保险电阻在这三方面都不可能发挥良好的功能。

保护功能包括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即当电路出现不被允许的过电流直至极限的短路过电流时,保险丝必须在所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动作,从而起到保护电路或部件的作用,而保险电阻的起动时间和动作持续时间等技术参数都不可能做到保险丝那样准确,过载电流保护无法得到保证,只能对短路电流起到一点作用。

保险丝的承载功能是有熔化热能值来加以保证的,使得保险丝能够承受必要开关次数的一定能量的脉冲冲击,我们在选用时需要加以计算和评估,而保险电阻本身没有类似的技术指标,用得小了会被脉冲冲断、用得大了就更没有保护功能。

至于安全功能,保险丝是通过额定电压、分断能力等指标来保证的,尤其要通过权威的第三方安规认证来保证,但保险电阻本身不是安全元件,也不需要安全认证,其安全性就可想而知,本来保护功能就不足,而且在烧断过程中难以保证不产生危及周围的不安全现象。

综上所述,保险电阻虽然具有过流烧断的动作,但并不能真正起到保险丝相同的作用。在大部分应用中为了降低成本而用保险电阻来替换保险丝的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

网友A:
保护功能,承载功能和安全功能,确实有点。。。

网友B:
那保险电阻到底有啥用呢

楼主:
保险电阻有保险丝的功能,只是在性能上跟保险丝还有不同。另外保险电阻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电阻的功能,可以在电路中起到分压限流的作用。

网友C:
此电阻非彼电阻也,呵呵

网友D:
保险丝也是个电阻,只是小,再加了个外壳,防止烧断冒火。

楼主:
保险丝和保险电阻的材料不同。

网友C:
有哪方面的不同

网友E:
直流保险丝如何选择?
有用过连接线上串连的直流保险管(座)吗?

楼主:
有哪方面的不同
引用 网友C:

贴片保险丝大多以陶瓷和金属丝为主要材料,保险电阻以碳膜材料为主。

楼主:
直流保险丝如何选择?
有用过连接线上串连的直流保险管(座)吗?
引用 网友E:

直流保险丝选择时,其保险丝的额定电流要大于实际工作的最大电流,同时还要考虑峰值电流的最大值和时间,额定电流的余量根据应用要求和设计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F:
直流保险丝如何选择?
有用过连接线上串连的直流保险管(座)吗?
引用 网友E:
都没听过。。。

网友G:
一般都用fuse,没用过保险电阻。

网友H:
直流保险丝选择要考虑很多的

网友I(2011-08-03):
机理不同,应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