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芯片问题

楼主(2011-05-06):
我用了MAX3227E,发现负压只有-5V,正压在8-9V间,外部电容用的是0.1uF,以前有个产品用过同样的电路,工作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芯片出了问题,请教max3227负压值取决于那个电容,不胜感激!

网友A:
芯片本身工作电压是否太低

楼主:
工作电压是5V,用示波器看负压只有-6V左右,正压8V左右,之前也是用的0.1uF电容,记得当时正、负压都能到9V-10V

楼主:
这是发给PC的波形,波特率为19200,数据是0x55,从格式到频率,我觉得都可以就是电压不够,负压只有-6V左右,PC串口助手无法识别。请大牛们指点怎么调?

网友A:
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A:
加大电容试试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0.1UF的电容达不到+-12V

楼主:
好像是我错了,-6V也可以通信,重焊了一块板通信正常,回过头还得查查那块板为什么通信不上,谢谢ayb_ice,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