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分割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看过一些资料,上面有说用统一地的,也有说分割后单点接地的。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要分开,数字信号线不要走在模拟部分上,同时模拟信号线也不要走在数字部分上。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我现在做的项目中,模拟部分需要用继电器切换和控制,而驱动继电器的是7407。这样一来7407的输出线就不得不穿过模拟部分链接到继电器上,这就违反了模拟部分不要有数字信号线,请问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么?
谢谢。

网友A:
相对的,不必绝对,有时吃点三聚氰胺也无妨。

网友B:
楼上解答的很好:lol

网友C:
支持2楼。具体的取舍的看时机情况。法律规定不让闯红灯,但是人人基本上都闯红灯过,问题是别被车撞了。电路也一样,只要能保证继电器正常动作,不对其他部分产生伤害性的干扰,就OK!

楼主:
有时吃点三聚氰胺也无妨
:lol
2楼的朋友原先有过类似经验么?

楼主:
我的表达有歧义了~~~
想问2楼的朋友有类似布线的经验么

网友D:
7404及其输出按照模拟部分来做即可
你就当用了几个三极管去控制了,哈哈

网友E:
先做一个看看嘛,不一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F:
数模分开的要点是避免数字的高频分量对模拟电路的干扰
干扰的途径有共地干扰、电磁干扰……,电磁干扰又分……这些你应该好好看书
知道干扰途径,就知道怎么避免,分割不是那么绝对的

而且有时可能不需要在乎什么干扰!比如你这个:“模拟部分需要用继电器切换和控制”
切换的那个瞬间,模拟部分还在干活?
如果是切换电源、增益之类,显然要等切换稳定了,才正式开干,只要这时没干扰不就可以了?

网友G:
9楼说得好啊,模数混合时的干扰要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干扰什么。模数之间要是没有连线,那功能怎么实现,呵呵。模拟有时候还能干扰数字呢,大电流的模拟部分能轻易让单片机复位,如果PCB走线不好的话。

楼主:
谢谢9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