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让买个PWM 芯片 我是不懂 谁能推荐个

楼主(2011-05-06):
导师让做个电路来驱动直流电机  用单片机输出数字信号 通过一个产生PWM的装置(导师说需要调速比是1:200) 然后通过一个PWM 功放(输出电流10A 输出电压±24V).   哪位专家能给我推荐  这个PWM产生的芯片 和  PWM功放的 芯片 ,那些符合要求  先谢谢了

网友A:
既然用单片机输出数字信号, 那就让带 PWM 的单片机来完成吧, 不需要另外找个 PWM 发生器了.
调速比是1:200, 有 8 位精度的 PWM 就可以用了. 满足这个要求的单片机非常好找, 就不用推荐了
一个PWM 功放(输出电流10A 输出电压±24V).   单芯片能提供 240W 的驱动, 这个芯片不好找了.
±24V 是不是代表正反转呢, 用 MOS 管 搭的全桥驱动电路吧. 这样的电路很多地方有推荐. 如果没有用过呢, 推荐楼主先找 IR2103 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B:
这两颗芯片都可以的

网友C:
依然帮你顶上去

网友D(2011-06-20):
用8254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