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四年前的老帖,提出我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最近在做一个测量电路,信号幅度是正负0.03mV-300mV的直流信号,要将其放大然后送到ADC处理。看别人做的是用一个AMX4194仪表运放放大,他使用了一个2.5V的参考电压,然后把信号由正负范围变为在2.5V范围变动,然后送入ADC中(ADC参考电压设为2.5V)处理,这样做不知道好不好?我也没做过电路设计,只是懂一点,感觉MAX4194在这里很浪费,因为它只放大了2-3倍左右,说实话,MAX4194在这里只是用来将电压提升到了2.5V附近,太浪费了。。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来替代呢?

网友A:
找个内部带PGA的AD

楼主:
关键是信号有可能为负值,一般的AD都是单极性的,不能处理负值信号,双极性AD的又要求有双电源供电,我的设备决定了只能是单电源供电,无法提供。

网友B: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最好用一个零失调的运放做一个加法器,将信号变成大于0的

网友C:
单电源可以用DC-DC变出正负电源。

觉得2.5V小了,那就选0~5V量程的ADC,或者正负10V的ADC。我的理解是,范围越大越好。尽管这类芯片都是比较老的型号,我依然热衷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