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四个电感做啥用的

楼主(2011-05-06):
四个电感值是一样的,都是334uh左右,电路是一个调光电路,负载是灯泡

图中电感和电容分别啥作用,帮忙解答一下,越详细越好
还有的板上调光时电感会“吱吱”响,啥问题?谢谢先

网友A:
应该是滤波用的,使电流平滑

网友B:
用电感没什么道理

网友C:
可控硅开通时会产生大的干扰,它会污染AC电源,使其他设备无**常工作,按GB是要有电感的。

网友D:
差分电感,但也有可能是磁珠,进行高频抑制的

楼主:
楼上前辈,是因为有斩波,所以加电感吗?为什么要加四个呢,一个不行?望详解一下

网友E:
5楼、6楼说的对。一个简单的双向晶闸管调压器,输出端装那么多扼流圈是为了抑制辐射干扰的,为了满足电磁兼容性要求。

网友F:
LS 正解。

没有也可以工作,但斩波造成的高次谐波会通过导线空间辐射、电网传输 对外造成严重干扰,是个极大的干扰源,是过不了正规检测的。所以正规的产品必须有这两个电感。
至于用4个,是为了更好的高频抑制效果。

网友F:
还有的板上调光时电感会“吱吱”响,啥问题?谢谢先

“吱吱”响是因为电感没绕紧,而斩波的谐波频率有音频范围的成分。

要不,你找找看里面有没有老鼠?:P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那吱吱响跟电感值有没有关系呢,那个0.01UF电容是用来吸收啥的吗?

网友G:
11楼:
声音与电感量无关。
使用电容C8目的与使用电感相似,都是为了避免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干扰。

楼主:
好得,谢谢maychang,X老师及luping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