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软件怎么了

楼主:
下边画着好多红线,前几天还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A(2011-05-06):
元件名字有重复吧

网友B:
这个不是软件问题,是你自己画的图的问题,应该是元件命名重复了

网友C:
没有再栅格上。

网友D:
请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雨搭。
如果是用AD画的,说明编译后产生了很多的错误。
红色波浪线是为了提醒你这地方有错,至于是什么错,要看错误报告。

网友E:
一般是没有再栅格上。

网友C:
DRC结果是不是这样啊?
[Warning] Sheet1.SchDoc Compiler Off grid Pin -A1 at 80,232.667 2:25:26 2011-5-9 1
[Warning] Sheet1.SchDoc Compiler Off grid Pin -A2 at 80,215.333 2:25:26 2011-5-9 2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雨搭只是我在继电器上挂的一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