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WM波滤波得到正弦波的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假如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输入接的是400HZ 的SPWM波,其幅值是100V。经过这样的一个LC滤波后,那么输出得到的正弦波频率也是400HZ ,那幅值该是多少呢?怎么计算呢?滤波会改变幅值吗?我认为其输出的幅值也是100V,这样对吗?谢谢大家!

网友A(2011-05-06):
频率仍是400Hz不会改变,幅度则很难说,可能减小也可能增加,要看电路参数才能够确定。

楼主:
这就只有L和C两个参数,难道滤波会改变其幅值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频率仍是400Hz不会改变,幅度则很难说,可能减小也可能增加,要看电路参数才能够确定。
引用 网友A:

网友A:
3楼:
不错,只有L和C两个参数。但电路中还有其它参数,如SPWM中脉冲重复频率、最大占空比等等。

网友B:
你理解错了吧?SPWM实际上就是buck降压,例如20KHz的载波,脉宽按正弦变化。因为400Hz相对20K的载波是低频,可以按输出时直流来理解。幅度应按傅立叶变换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