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磁珠??、

楼主(2011-05-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参考磁珠的参数,那种磁珠用在什么方面都有推荐的。
以前只是随便用了一次,没感觉。
帮你顶下吧!

网友B:
选磁珠挺麻烦的

楼主:
能给个具体的方案,表格吗

网友C:
主要看看图表,在不同频率段的时候高频阻值是不同的,你要看看那个阻值合适的;在上上他们的网站查找合适你的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