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问题

楼主:
我做的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发现接收距离很小,大概在1米内.是不是红外发射和接收必须要严格对准才可以接收数据?还有这么修改电路可以增大接收距离?
发射头一直发红外数据,但接收头有时可以接受有时接收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1-05-06):
红外发射管要用8050驱动,p30发的数据要用38khz的调制。参见红外遥控编码ic(nec6122)。

楼主:
一定要用8050驱动吗?为什么?我是用38khz的调制的

网友B:
我做的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发现接收距离很小,大概在1米内.是不是红外发射和接收必须要严格对准才可以接收数据?还有这么修改电路可以增大接收距离?
发射头一直发红外数据,但接收头有时可以接受有时接收不了。请 ...
引用 楼主:

1. 红外线是直线传播, 当然要对准得很好才行.
2.增大接收距离, 只有增加发射功率才能实现.
我见过有人用小功率驱动, 通过电感产生瞬时脉冲. 增大接收距离的. 楼主也可以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试试.

网友C:
楼主电路的驱动可能不足,除非是强下拉型IO,否则必须加驱动,用晶体管或门电路都可以。

网友D:
LZ可以加8050驱动试下,红外遥控距离一般最少都在8米
红外发射管的角度一般是0-30度
接收管360度接收的都有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加了8050后 发射距离增大了 不过数据有时按正确有时不对的 我的数据格式是**码+8位+180ms的结束高电平

网友E(2011-06-18):
发射二级管电流调的大些,接收端用的接收管灵敏度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