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转换速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06):
有点明白了
信号周期为:T=1/f
一个周期电压的变化:2*pi*A
速率为:2*pi*A/T=2*pi*A*f

网友A:
正弦波过零点时转换速率或者说斜率最大,对正弦函数微分,你计算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那我把走完一个周期信号,比作一个圆,圆的周长为:2*pi*r(r就相当于电压峰值A)
然后周长除以时间(一个周期),就得到转换速率
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网友B:
4楼:
这样理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