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06):
Q3什么用都没有,去掉也无妨。
去掉Q3后,即可看出不可能振荡。

楼主:
仿真发现c6容值选取对电路影响很大c6很大时电路输出0v,c6很小时电路输出为5v

网友A:
3楼:
你还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电路。这样盲目地试,没有什么用,对电路的学习并无帮助。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个单键开关的电路,小弟不明白的是电容对这个电路影响。

网友A:
从使用角度,这是“单键开关”。
从电路角度,这是RS触发器。Q1Q2两支互补管之间存在强烈正反馈。

楼主:
这位大哥能否详细说说从开关按下的瞬间,到松开,再到第二次按下,再松开,每点的状态啊,小弟分析不出来

网友A:
7楼:
你这是仿真图,并且电路中各点电压电流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也得到了电路的两个状态,一个是输出0V,一个是输出5V。两个状态,电路中各点电压是不同的。
C6必须足够大,要比C5大得多,至少10倍。
开关闭合前,先得到Q1Q2均导通状态或均截止状态,然后考虑这种状态下若开关闭合会发生什么事情。提示:必是Q1Q2翻转,从一个状态翻到另一个状态。而翻转是靠C6两端电压在开关闭合瞬间通过C5R3影响Q1实现的。

楼主:
以下是小弟的分析:
上电时给c5充电使Q1饱和,Q2饱和。
第一次按下开关时,c5左侧电压2.5v,右侧4.3v。c6上端为5v。按下瞬间C5左侧为5v,右侧为6.8v。Q1基极为6.6v使Q1截止。
松开开关之前,C5右侧为5v,左侧为1.7v。松开瞬间C5左侧为2.5v,右侧为5.8v,仍然使Q1截止。
假设,去掉c6电容再次分析。
第一次按下开关时,c5左侧电压2.5v,右侧4.3v。按下瞬间C5左侧为3.3v,右侧为5.1v,Q1基极为4.99v仍使Q1截止。
松开开关之前,C5右侧为5v,左侧为1.7v。松开瞬间C5左侧为2.5v,右侧为5.8v,仍然使Q1截止。
经实际电路测试,有c6时现象与分析一致,去掉c6后现象无论怎么按开关,Q1都是饱和的。还有R7为什么选这么大的电阻。小弟不解,望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B:
有没有搞错,电源都才5V,怎么出来个6.8V

楼主:
因为电容能存储能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