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运放+mos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琢磨琢磨又有新问题
1、图中R1有必要加吗,我现在加的是100欧姆。以前认为是提高运放稳定性
但现在又感觉加这个电阻 是降低了稳定性,虽然目前电路是工作在比较低的频率。
这个电阻R1到底起什么作用呢,有必要吗。 和mos的输入电容 共同起到何作用呢。

2、实际应用中 图中的mos的g脚和s脚用不用接个TVS抑制瞬间高压 ?
    提高电路可靠性。比如对此电路进行一些干扰性测试,加些电磁干扰或者其他的恶劣环境,会对mos产生什么影响呢。mos不是比较怕gs高压吗
请老师指点下这2个问题吧,谢谢!

网友A:
额,MOS管我都是当成三极管来分析的。
图是恒流电路吧
R1提供偏置用
你电源电压又不会超过管子耐压,不用加的。
帮你顶的,请高人来解释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op07这样的运放反向放大的时候,同相端用加平衡电阻吗,减少偏置电流的影响

网友B:
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C:
1,一般常加个小电阻
2,gs间加个电阻就行了,TVS没必要吧

楼主:
在此电路中gs间加个电阻?
那不是要影响电流大小吗,不能保证RL和R2流过的电流一样

网友D:
MOS管的GS之间的电容比较大,有些运放在输出直接并联电容,稳定性会下降。
这个电路,MOS管的分布电容是在运放的输出和负输入之间,对稳定基本没有影响。

赞同。

楼主:
MOS管的GS之间的电容比较大,有些运放在输出直接并联电容,稳定性会下降。
这个电路,MOS管的分布电容是在运放的输出和负输入之间,对稳定基本没有影响。 ...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联电容 指的是 输出端 接电容,然后电容接到地 ?

网友E:
MOS的输入电容通常比较大,和运放输出直接连接,运放可能会震荡。
此电路有R2,R1可以不用。

网友F:
楼主很勤奋,有前途。
7楼,9楼,高人!
  顶起

网友G:
这个电阻是 我看的资料介绍是 消除负阻成分防止震荡的发生,出自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 第五章 5. 2.15
我也没有理解透彻,不知道对不对,LZ可以参考

网友H:
R1电阻存在减缓了MOS的G和S之间电容的充电时间,也就是使得MOS管导通速度变慢,工作在非饱和状态的时间延长,发热增加,

网友I:
坐等更多高手来分析

网友J:
恒流源电路,R2一般很小,几ohm或者十几ohm。
R1一般几k,是必须的,在刚上电时,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能够帮助电路稳定。
稳定后mos管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达到电流控制。

网友K(2012-03-26):
同意上楼的看法

网友L(2013-03-30):
正做一个类似电路,屡烧MOS,不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E:
MOS的输入电容通常比较大,和运放输出直接连接,运放可能会震荡。
此电路有R2,R1可以不用。 ...

r2是采样电阻怎么能够不用呢???r1需要增加,主要是考虑到不同的运放输出电阻不一致。有的运放输出电阻值很小。

网友M:
高手在民间,帮顶

网友M:
见过后面加三极管扩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