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06):
高电平时,从GND返回。
低电平时从VCC返回。

网友B:
2# gx_huang 请问  低电平时是从VCC到I/O   高电平时从I/O到GND   这样理解吗?

网友C:
IO输出高电平时:Vcc-IO-负载-GND;
IO输出低电平时:Vcc-负载-IO-GND。

网友D:
信号输出时:回路为信号脚出GND入
信号输入时:VCC流入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