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4位机使用ram超过7fh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06):
我现在做的一款程序ram的使用超过了7fh,
SH69P24的自定义RAM区为:30h ~ 12fh,当使用的ram超过7fh时,就是使用80h~12fh的RAM时有些指令有限制吗?比如不能使用LDI ?好象24芯片资料上没有说明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来回覆您,简单跟您说明一下。

BANK0: 7F以下
BANK1:80H~FFH
.........以此类推

BANK1和BANK1以上的RAM,在使用的时候,不能进行立即数寻址,只能进行直接数寻址。当您要使用BANK1中的RAM进行立即数寻址,可以先将该立即数保存到BANK0中的临时寄存器,然后使用直接数寻址的方式保存到BANK1的目标RAM中。

例:
       临时寄存器:   TEMP1(30H)
       目标寄存器:   TARGET_RAM(80H)
       目标:将TARGET_RAM赋值为05H

       LDI    TEMP1    ,05H
       STA    TARGET_RAM
       如果写成LDI   TARGET_RAM    ,05H错误

楼主:
前2天出差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呵呵,不用谢,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