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LDO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有没有一个LDO既有5V输出,又有3.3V输出?

网友A:
那就是两个LDO了。

楼主:
额,因为不清楚所以问问,我以为可以搞个大集成,省得弄2个LDO

网友B:
多输出稳压器,有。比如 TI 的,跟他的 DSP 之类配套的 TPSxxxx

网友C:
两路输出的有很多

网友D:
貌似凌特有这样的ldo产品。

网友E:
凌特的就太贵族了,一般产品用不起!双路LDO SGM2022/2027,可惜没这个电压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