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04???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06):
别带个“吧”啊,

网友:
去耦的话,一般接104的多

网友A:
如果是ARM,DSP,C8051z最好是并两个,一个105,一个103.

网友B:
这要看芯片类型和工作频率,普通数字电路、MCU等用0.1uF即可,模拟电路需要看精度、功耗,通常在0.1-10uF之间选,有时需要大小并联,高频电路则应采用大小并联的方法,其中大值电容通常选0.1-数uF,小值电容根据具体频率的高低在数pF到数千pF中选择。去耦电容容量的选择原则是基于分析器件本身的敏感频谱及自身产生的噪声频谱,去耦电容的目的在于抑制那些可能**件正常工作的频谱信号。

网友C:
滤波要看频率的,一般是大电容加小电容;我一般是10uF在并个0.1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