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A输出的电压信号变成传感器的4-20mA电流信号

楼主(2011-05-06):
我现在的系统有一个压力传感器,用来测量水压,输出是4-20MA的电流信号,我想把它变成电压然后AD经过计算控制阀门打开还是关闭以控制水位,阀门需要输入4-20MA的电流信号,我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案把电流变成电压,要求精度高点,
在用什么方法把DA的电压变成传感器的标准的电流信号。。
谢谢哦

网友(2011-06-17):
我现在的系统有一个压力传感器,用来测量水压,输出是4-20MA的电流信号,我想把它变成电压然后AD经过计算控制阀门打开还是关闭以控制水位,阀门需要输入4-20MA的电流信号,我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案把电流变成电压,要求 ...
引用 楼主:

如果3线制输出可以使用xtr111芯片将电压转成4-20mA电流
如果2线制输出可以使用xtr115

网友A:
楼上的,XTR111的性能和可靠性怎样?我也想用呢。就是感觉尺寸有点小,怕手工不好焊。

网友:
楼上的,XTR111的性能和可靠性怎样?我也想用呢。就是感觉尺寸有点小,怕手工不好焊。
引用 网友A:

原BB公司的产品,我用的MSOP-10的封装,xtr111是3线制的。压力传感器一般都做的2线制吧?

网友B(2013-01-09):
AM422-1和AM422-2这个两个芯片好像也行吧,一个是二线制的一个是3线制的。

网友C:
会整的用电阻带电压跟随器搭,不想麻烦选用芯片,大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