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ads调试程序时出了点问题(LPC2134)

楼主(2011-05-06):
今天下午给搞晕了,希望路过的朋友看看是什么原因。
1、程序是肯定没问题的,
2、不知是否是AXD里面参数设置的问题。(不像)
3、JTAG端口的问题.
4 、CPU的问题。(感觉最有可能,但不会查)

网友A:
你的jtag管脚连对了没有?

CPU焊接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个换芯片

晶振起振了没有?

楼主:
2#

jtag连接没有问题,晶振也没问题,不知是不是CPU的问题了。。。

楼主:
问题已找出,也许是急过头了,。。。。。。。。

谢谢2楼的回答,谢谢。。。:victory:

网友B:
4# forget121 楼主能说明一下是什么问题不?

楼主:
管脚寄存器上设置了仿真功能,先ISP,再设置为调试即可...一起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