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1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方式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1-05-06):
用EXTI实在是搞不定了,看是否可以用捕获方式来实现下。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可以根据这些参数评估一下哪种方式更合适。

楼主:
信号频率最大为5K,200K的方波,误差不过3uS,我用EXTI做没做出来,采样不准,这功能主要用于解码,一串行通讯,解RC5码和另一种自定义编码,进入中断后判引脚状态老是不对,采不到低电平或低电平采不准,体现不出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