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5.4软件,编译程序的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2011-05-06):
使用IAR6.0软件,编译程序的时候没有错误,调试时出现如下错误: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200000C4)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200019B8 to 0x20001DB8)
请教应该如何设置!我用的IC是STM32F103RD

网友A:
栈的范围在 0x200019B8 to 0x20001DB8 ,而你的栈指针 指向不是在这个范围?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A:
IAR -option - linker - config -勾上 overrride default - Edit 编辑 stack/heap size ,设置你的 栈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试过,都是不行!我把部分调用函数注释后就没问题,可能我是定义些变量后产生溢出了!我得好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