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程序高手啊,帮我看看为什么闪烁程序跳不出来啊

楼主(2011-05-06):
//共阴数码管74HC164串行驱动   ,实现数码管每隔1s闪烁。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3^7; //模拟串口数据发送端

sbit CLK=P3^4;//模拟时钟控制端

void init();
uint count,flag;
uint a,b,m,i;
uint t=0;

//uchar code tab[]={0xfd,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f,0xf6,0xef};//0-9,-,全灭
uchar code tab[]={0xdf,0x45,0xaf,0xed,0x75,0xf9,0xfb,
0x4d,0xff,0xfd,0x7f,0x3b,0xd7,0xcd,0x9b,0x71,0x27,0x01};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tab[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m=12;
    a=m/10;
b=m%10;
sendbyte(a);
delay(58);
    sendbyte(b);
}
/*闪烁程序*/
void shanshou()
{
      while(i<=20)
      {
    if(flag!=1)
    {
        display();
       }
    else
    {
       sendbyte(tab[10]);
       delay(58);
       sendbyte(tab[10]);
       flag=0;
       delay(1000);
    }
    i++;
   }

}
void main()
{
    init();
    shanshou();
    if(i==20)
    {
     TR0=0;
     display();
    }

}
void init()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flag=1;
  count=0;
}

}

楼主:
没人啊,还是我自己搞定吧!

网友A:
uint a,b,m,i;          //这些变量是整型的
sendbyte(a);        //而这个函数中的变量是 char 的,

你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定时1S,
主程序执行到shanshou();
时用时不到1S
FLAG为0;
执行display();
I为0;
程序结束。
LZ时序有问题!!

网友C:
连main结构都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