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1-05-06):
此图为遥控电路中的复位电路
图中T6为什么老是被烧坏,测试T6基极电流为20MA,集电极电流为325MA,均在三极管最大值范围内。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自己想下呢,电源到地短路,能不烧么?这电路能工作么?

楼主:
复位了电压就是0啊,有5V到零V只持续不到几秒,三极管的VCEO不是几十V吗

楼主:
2# NE5532 复位了电压就是0啊,有5V到零V只持续不到几秒,三极管的VCEO不是几十V吗

网友A:
没见过你这样玩火的,放电好歹得有个电阻限流,违反设计的基本规则是你烧管子的根本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全都在设计范围内,烧坏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B:
6楼:
你根据什么说“全都在设计范围内”?

网友A:
烧坏是客观存在,请问你的“全都在设计范围内”的话如何证明??

楼主:
8# NE5532 呵呵测试IB=20毫安,IC=325毫安,规格书VCEO=40V,实际IBMAX=50毫安,ICMAX=500毫安啊。不知道这样讲对吗。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以前这个产品T6有烧坏的但是不多,最近突然增多了。

网友B:
9楼:
325mA*5V=1.625W,看看这么小封装的管子受得了吗?

网友A:
以前这个产品T6有烧坏的但是不多,最近突然增多了。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不按规则设计留下的隐患,这东东厂家很多都是山寨厂,指不定你用到哪一批就要出事。

网友C:
一个复位电路需要搞这么复杂吗?

楼主:
呵呵,这个电路确实设计的不好,但是我说服不了设计人员更改啊,也说服不了我自己。
当S0高电平时,VC=0此时测试IB=20毫安,IC=325毫安,规格书VCEO=40V,实际IBMAX=50毫安,ICMAX=500毫安啊。理论计算是不会击穿的啊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呢

网友B:
这才奇了怪了。
自己好好看看,T6集电极是联接到电源的,怎么会Vc=0.2V?

楼主:
15# maychang 当 S0高电平时T6会被拉低到0.2此时T6处于饱和状态,此时测试VCC电压为0.2V

网友D:
听版主的不会有错的,不要钻进死胡同了

楼主:
17# monchouchou 只是事实求是的说,知道版主说的对,只想了解的更深入一些

网友D:
可以肯定的是管子是被烧坏的,原因是PD参数超过管子的极限。
在T6导通瞬间,管子承受的功率是1.6W,马上就烧掉了;
管子烧掉之后,VCC很快被拉低到0.2V。
用示波器测一下VCE和ICE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E:
设计范围:除了电压、电流,还有功率、能量!
都说得那么明白了,哎!

楼主:
19# monchouchou 功能正常的当S0为高时VC电压也为0.2V啊。

楼主:
19# monchouchou 功能正常情况下当S0为高时VC为0.2V。

网友F:
复位电路搞成这样啊

网友G:
附件下载不了。

楼主:
24# gaochenlin5566 知道这个电路不合理,能用数据说明哪不合理吗?
谢谢。

网友A:
24# gaochenlin5566  知道这个电路不合理,能用数据说明哪不合理吗?
谢谢。
引用 楼主:

任何时候你看到三极管跨电源两端,算都不用去算,就是不合理。

网友E:
你不能只考虑开始、结束,不考虑中间过程,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开关断开和完全导通状态的功耗都是很小的
但是“半通半断”的过程功耗可能高N个数量级,简单估算一下就很清楚了

楼主:
29# 赤铸 哦这样啊。谢谢。那怎么估算呢?

网友A:
估算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短时间内的突然大电流属于绝热过程,会比稳态的发热过程更加脆弱,一个保险的办法就是通过串联电阻等,把瞬态变成可控,因为除非你下很大力气去研究,否则你说不清那个三极管对多大的能量放电会“刚好”烧毁,而你如果把这个都研究清楚了,你就不是工程师,可以去当中科院院士了,你老板也绝对不会为你找到这个钻牛角尖的答案而高兴的,因为对他来说毫无价值。

网友E:
回复 楼主:
估算有时很麻烦,这个例子却可能很简单,因为它连限流电阻都没串
对于正常电源,输出电流没达到额定值,输出电压几乎都不变

例如,VCC=5V,IMAX=2A,瞬时功耗至少就是5V*2A=10W
实际可能还大,但没必要算出来,这个已经足够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

网友H:
权限不够啊,可惜了!!

网友I:
还头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复位电路,汗一个

网友(2012-06-27):
要加限流电阻